板子上划了一道,露铜了,怎么覆盖?

楼主(2021-11-24):
我没有这种绿色保护膜,用什么给它覆盖一下呢?

网友:
用指甲油,油漆,松香,硅胶都行

网友:
封口透明胶一贴就OK了

网友:
这么一点点有啥好纠结的
没啥影响啊,我一般都选择不管,要管的话抹点松香上点锡
如果你特别纠结的话,买瓶光固化绿油,一般手机维修店都用这个,涂上去后紫光灯照一下就固化了

网友:
绝缘材质覆盖住即可 例如热熔胶

网友:
不用管,几十年没问题。

网友:
修手机绿油

网友:
印刷板并不外露,我看无需覆盖!
若要覆盖,用酒精松香水,再用毛笔沾松香水涂抹覆盖!随手可得!

网友:
一般油漆覆盖就行,简单实用

网友:
一般不用处理,实在想处理,热熔胶、环氧树脂都行。

网友:
真是完美主义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