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音量不可调求助

楼主(2021-11-25):
故障现象:开机无论收音机还是mp3音量都是最大,
                  不可调,以为电位器故障,已更换还是故障依旧,请各位高手指导。
        有4个芯芯,主控芯片(单片机),一个功放芯片4871.一个数据存储芯片24C02,还有一个最小芯片型号看不清,有三行数字也查不到
     看来不是模拟调音,是数字调音?求老师给讲解或处理思路

网友:
看看电位器接地端,与铜箔接触是否良好。(接地端如悬空音量大不可调)

网友A:
声音不可调?它到底是还有点声音还是彻底哑巴了?彻底哑巴了也许喇叭震坏了,有点声音也许芯片自带具有记忆电子音量被意外关闭,可长时间按压快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不可调?它到底是还有点声音还是彻底哑巴了?彻底哑巴了也许喇叭震坏了,有点声音也许芯片自带具有记忆 ...

开机就是最大音量,无法调小

网友B:
音量无法调,理论上是电位器问题,看看音量电位器接线有没有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量无法调,理论上是电位器问题,看看音量电位器接线有没有接错

电位器换的新的,是同事换的,我量了量电位器三端电阻变化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位器换的新的,是同事换的,我量了量电位器三端电阻变化正常

把电位器中点对地短路试试看还有没有声音。

网友:
这种类型的机子,都不好修。

我也遇到一副 三用耳机。“ LOTONG ”牌。

FM 收音、蓝牙耳机 两个功能,都不行了。故被原主人抛弃。
FM 收音的灵敏度低。
蓝牙也是,距手机非常近才能连上,无法正常使用。

拆开看过,不得要领。

插TF卡放音功能正常,音质不错,所以仍留着,偶尔听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位器换的新的,是同事换的,我量了量电位器三端电阻变化正常

电位器正常,看看电位器接地端的覆铜板是否与“地”开路,(覆铜板断裂)造成电位器接地端悬浮,音量大调不小。

网友:
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