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运放之皇是OPA2604、OPA2111这些吗?

楼主(2021-11-25):
请教各位前辈:以前的运放之皇是5532,现在的运放之皇是OPA2604、OPA2111这些吗?有用过的吗?效果如何?

网友:
真正的hifi就是白开水的风格, 输入是什么类型, 输出也一样,

那些讨好你的声音其实音染的, 和hifi无关, 既然是染的,不可能对所有音乐类型都有正面作用, 存在一个适应面的问题

就像美颜软件, 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自己, 而是自己希望成为的样子

网友:
我喜欢原汁原味,胆味代表着某种方面不足,真要胆味用 OPA2134 OPA2604这类,但我喜欢LM4562。

另外,晶体管功放加大未级静态电流,多管并联,工作在偏甲状态下,阻尼系数高,比所谓胆味好听得多,前提是强大的电源和大型散热器。

另,除CD机,声卡用了LM4562,我其他基本上不用运放了,因为分立元件供电电压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5532好的多得是,   RC5532DD   JRC4560   4580  njm2114  AD712  OPA2134 OPA2604  LM4562    以上 ...

  傅老师好!
  请问在你用过的运放中,哪款胆味最足?

网友:
OPA这两款没听过,听过一个OP275,属于声音比较圆润,但又不像胆味,层次比较模糊
NE5532解析力强,听蔡琴木棉道可以听到两次蚊子穿过的声音
AD827的运放,动态感强,解析力稍差于NE5532,特耗电

网友B:
陶瓷SE5532af是最优秀的运放了,我把opa2604都删除了,用陶瓷se5532

网友:
这些都是以前的了,现在的没追随。

网友:
大S 5532,5毛钱一个,要啥自行车

网友C:
一个运放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只有当这一块卡脖子的时候才有点用处。
不用过分迷信运放,很多高端的机器都用JRC4558.

网友:
哪有什么运放之皇, 都是八九十年代那会杂志胡吹大气。 5532当然也是优秀的运放。

楼主:
赵娜丽曾在《无线电与电视》中发文推荐过一种很简洁的5532直推功放管的电路,有谁记得是那一期吗?

楼主:
赵娜丽曾在《无线电与电视》中发文推荐过一种很简洁的5532直推功放管的电路,有谁记得是哪一期吗?

楼主:
那就请各位前辈介绍一下自己用过或见过的优于5532的运放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陶瓷SE5532af是最优秀的运放了,我把opa2604都删除了,用陶瓷se5532

网上有卖的吗?供电电压多少?

网友:
有卖的,但真货一对估计要50元左右吧

网友:
供电电压与标准5532一样

楼主:
刚搜了一下,淘宝有卖,十元左右,美国货,是这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陶瓷SE5532af是最优秀的运放了,我把opa2604都删除了,用陶瓷se5532

请问是这种吗?

网友:
不是,是横写字不是直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运放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只有当这一块卡脖子的时候才有点用处。
不用过分迷信运放,很多高端的机器都用 ...

JRC4558  放在好多机器里边,我的缩你 CD 就用了他。《电子报》曾称其为“臭肉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JRC4558  放在好多机器里边,我的缩你 CD 就用了他。《电子报》曾称其为“臭肉一块。

既然是臭肉,那肯定不好了,怎么那么多机子用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既然是臭肉,那肯定不好了,怎么那么多机子用它?

很多过万甚至10万的调音台都是这“臭肉”。你说气人不

网友:
假冒的太多了

网友A:
     比5532好的多得是,   RC5532DD   JRC4560   4580  njm2114  AD712  OPA2134 OPA2604  LM4562    以上是我试用过一部分,  要中性 5532  4560  4580  要胆味 2604  2134  EL2260(电流反馈,难用)      清丽  AD712      全面   LM4562
     LM4562  现在主力运放,必须供电电压在+_15v以上才能出好声音.
     试运放要根据使用要求条件来,外围限制了,再好运放出不了好声.

网友:
NE5532指标放在现在,一塌糊涂, 这么多人捧纯属心理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多过万甚至10万的调音台都是这“臭肉”。你说气人不

那是以前的价格, 放现在请去掉1个零

网友:
还是买5535吧,假货少些,比5532要好听。

网友:
那些老运放比现在的仪器用运放性能差多了,基本是情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5532好的多得是,   RC5532DD   JRC4560   4580  njm2114  AD712  OPA2134 OPA2604  LM4562    以上 ...

    我想要胆味,准备采用运放直推场效应功率管的电路,得到温暖醇厚,充茜空气感的音色。
    多谢前辈赐教!
    现在的问题是:在哪里可以买到真货?

楼主:
    我想要胆味,准备采用运放直推场效应功率管的电路,得到温暖醇厚,充满空气感的音色。     多谢前辈赐教!     现在的问题是:在哪里可以买到真货?

楼主:
我所说的电路,便是赵娜丽老师发表在《无线电与电视》上的用5532推功率管的电路,同期还有他们对朱哓琳《妈妈的吻》这个专辑的评价文章。哪位记得是哪一期吗?章。

楼主:
    我所说的电路,便是赵娜丽老师发表在《无线电与电视》上的用5532推功率管的电路,同期还有他们对朱哓琳《妈妈的吻》这个专辑的评价文章。哪位记得是哪一期吗?

楼主:
    我所说的电路,便是赵娜丽老师发表在《无线电与电视》上的用5532推功率管的电路,同期还有他们对朱晓琳《妈妈的吻》这个专辑的点评。有谁记得是哪一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傅老师好!
  请问在你用过的运放中,哪款胆味最足?

      你可以试用UPC1342V推场管,这比运放推好得多, 某宝上板子也很多,注意UPC1342V散热器要加强,很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要胆味,准备采用运放直推场效应功率管的电路,得到温暖醇厚,充茜空气感的音色。
    多谢前辈 ...

没有所谓胆味不胆味的,好的解析力高点,细节丝丝入叩。带来的会因为系统布局或供电原因反而降低了信噪比。

网友:
OPA

一些没时间也还没机会用的运放,原装货,还有一些没上图......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
LM49990
这是因为性能参数太完美才被迫停产的运放。
如果它不停产,那运放界就没有别的什么事了

网友:
这家是售假运放的

网友:
对于运放,一般的器材用各种指标稍好点的运放听不出多大的差别的,除非是解析力超高的一套才会稍听出一点差异,比如AD827AQ与普通的JRC5532DD等

网友:
我现在用的单运放:627,711,42,5534,1611;双运放:2134、712、1612、5532、4580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所说的电路,便是赵娜丽老师发表在《无线电与电视》上的用5532推功率管的电路,同期还有他们对朱哓琳《妈 ...

不记得哪期了,给你两个图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所说的电路,便是赵娜丽老师发表在《无线电与电视》上的用5532推功率管的电路,同期还有他们对朱哓琳 ...

92年第一期,作者是杨洪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记得哪期了,给你两个图看看。

多谢了,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92年第一期,作者是杨洪波。

多谢了,多谢了!

网友:
LM49830推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运放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只有当这一块卡脖子的时候才有点用处。
不用过分迷信运放,很多高端的机器都用 ...

曾经的高端,不是现在的高端。4558刚发明时,它就是高端。

网友:
放大器的指标:频响,噪声,增益,是实实在在的参数,只要达到了,性能都差不多。

外围元件的参数差异,电路设计的不同,才是影响音质的关键。

举个例子,100K频响的放大器比比皆是,对付20K的音频绰绰有余,噪声也做到了毫伏级,早已不是什么关键因素。 而电路中电阻的噪声,电容的噪声,RC回路对不同频率产生的移相和滤波,才是导致输入输出波形变化的原因。

最保真的电路不一定出最好的声音,因为,输入的音源,会有噪声,会有畸变,全部真实地放大,并不能被接受,需要适度地减噪,滤波,让波形适度平滑,有时还要对某些频段提高或降低增益。

你喜欢素颜美女,还是化了淡妆的美女?

网友:
我是来看热闹的   都还没有学习的资格

网友(2022-01-18):
引用 网友H:
看起来是TI申请的样品

嗯,置放十多年了,一直没有发挥它的场所。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所说的电路,便是赵娜丽老师发表在《无线电与电视》上的用5532推功率管的电路,同期还有他们对朱哓琳 ...

85年的第几期记不住了 大概3期

楼主:
引用 网友I:
85年的第几期记不住了 大概3期

谢谢,我明天查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明天查一下

不用谢,客气了。

你用运放做什么,如果是缓冲或者线路放大建议不用。用晶体管或者场效应管做这样更好控制音色。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用谢,客气了。

你用运放做什么,如果是缓冲或者线路放大建议不用。用晶体管或者场效应管做这样更好 ...

用运放推一对场效应管做功放,所以我要找赵丽娜老师发表的那张电路图。
八五年的找了,没有。明天找八六年的

网友:
运放感觉看你需要用就可以了啊。技术角度来说没有运放之皇这种感觉。不过你可以选一内置EMC的运放,比较省心

网友(2022-04-23):
运放还是有点调音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