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怎么在1欧档加装蜂鸣器?

楼主(2021-11-25):
1欧档的电阻是18欧,是不是在这个电阻上并联个蜂鸣器就行了?

网友:
12095电磁式有源蜂鸣器 HNT-1201电压1.5v万用表低电压用 连续声

网友:
可以试一下。

网友:
直接并联是不行的,一般指针表的欧姆档的电池才1.5V,再加上电阻分压,应该驱动不了蜂鸣器

网友:
  可以参考有此功能的指针万用表电路改装。

网友:
要做的话总有办法检测表笔二端电压低至一定就响起,可以了

网友:
现在的表一般是带独立蜂鸣器档位。   去看看TY-MF47F电路图吧,并上去我就想到个 蜂鸣器加个三极管或场管控制一下。做成有源的。

网友:
同时使用的话怎么改都会影响内阻,除非蜂鸣器输入阻抗足够大,但还得加驱动电路。

网友(2022-01-08):
如果是MF47表可以考虑加在hfe调零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