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个最简单的FM矿机,在楼顶能收3个台

楼主(2021-11-26):
线圈用镀银线在10mm钻头上绕4圈,天线和1ss106分别接在1匝和2.5匝。在楼顶用拉杆天线可以收到3个台,声音够大,但音质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电路图?

最简单的电路

网友B:
我们这儿的楼顶很难上去

楼主:
谢谢YRADIO超版加分鼓励
可能是我这里离发射台比较近,大约7/8公里,可以直视,所以最简线路也能成功,装响完全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儿的楼顶很难上去

谢谢鼓励加分
不上楼顶的话信号会弱很多,要注意天线方向,我在家里窗口将拉杆水平放置的话也能收到两个台,竖放就收不到。

网友:
信号有利条件,制作效果不错,恭喜恭喜。

网友:
开心就好

楼主:
谢谢各位版主和老师的指导和鼓励

网友:
不错不错,8区爱好者发来贺电
有图有数据,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调频矿机声音好象没中波的耐听

网友:
调频矿机的解调原理所限,实际是利用LC回路频偏做频率-幅度变换。俺做的调频矿机也是一样问题。

网友A:
什么样的电路图?

网友:
是很简单的电路图,原来河泊达人曾经说过的调频矿石收音机问题,看了是个电路图是验证的了。

网友:
都是能人 此论坛

网友C(2021-12-29):
1ss106从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ss106从哪里买的?

某宝上面很多,注意辨别真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上面很多,注意辨别真假

哪个店,推我一下。

网友:
如此简洁,厉害。。。。

网友(2023-02-27):
越简单越不简单啊,哈哈

网友(2023-12-21):
电路图呢?能不能发出来参考参考

网友:
这个电路用的是晶体耳机,按照常理应该在晶体耳机处并联一个电阻或电感,给二极管提供直流通路,电路才能工作。

,为啥楼主的电路成功了呢,因为1ss106反向漏电流大的原因,给晶体耳机的电容反向放电提供了通路,1ss86  和3dq,反向漏电流也很大,也可以工作。

网友:
我们这里矿机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