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MF35说明书的这句话?

楼主(2021-11-26):
关于欧姆表的分度,MF35的说明书是这样说的:

“标尺的中间刻度较宽,两端较狭”
怎么会是“两端狭”呢?明明是“左狭右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的该段文字表达是有点令人费解,其实 “两边较窄,中间较宽” 的真实意义如下:

以1.5K的电阻为例 ...

这不就是我理解的意思嘛 ,“在测量值附近按照百分比变化需要的弧长”,中间宽两边窄,也就是当被测值落在中间的时候,被测值小范围百分比变化时刻度偏转大,被测值落在两端的时候则小,换句话说就是中间的相对分辨率高两边的相对分辨率低,这同时导致中间误差小两端误差大。

网友C:
其实就是要告诉你,越靠近中心值测量数据越准确

楼主:
从分度曲线看,也是越往右侧变化越快,格子也越宽

网友:
应该是说测量时应根据电阻阻值尽量选择靠近中间测量值的档位,这样数值好读也准确

网友D:
虽然原文语意不是很清晰,但这个“标尺中间宽、两边狭窄”,估计是指单位弧长上的欧姆指示值的相对百分比变化,为中间小、两边大。

比如,右侧的1欧到2欧,约相差1小格弧长,欧姆值的变化量是100%;中间的15欧到17欧,也是约相差1小格弧长,但欧姆值的变化量不到20%;左侧的变化量比右侧还大,不多说。

回头看,用线性刻度来理解这个“标尺中间宽、两边狭窄”的语意,跟我们知道的“欧姆档尽量使用刻度中值与被测电阻相近的档位、刻度中值附近的测量相对较准”是相吻合的,而且引申出来也就是这两话的意思。

网友:
大意是中间位置的时候,相对来说,误差会小,偏移一点的时候影响也不大,这应该为宽;
而指针在左右两边的时候,误差会大,位置动一点,那么数值就偏差大很多了,就是说的狭了;
这是指针万用表的电阻档的特点,尽量避开使用两端就好,尽量往中间值靠,精度影响会小一些。

网友:
这句话的上文已经作了阐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原文语意不是很清晰,但这个“标尺中间宽、两边狭窄”,估计是指单位弧长上的欧姆指示值的相对百分比变 ...

也只能这么理解了,它说的应该是U型误差曲线,不是刻度标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要告诉你,越靠近中心值测量数据越准确

是的,但描述令人费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那句话就错了,Rx很小的时候,电流变化量是最大的,所以引申出红线处的描述错误。

如果从分度函数看就正如你所说的,不太敢相信这么明显的错误,厂家视而不见几十年。

楼主:
不看就可以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只能这么理解了,它说的应该是U型误差曲线,不是刻度标尺。

如果理解成“在测量值附近按照百分比变化需要的弧长”,就对的上号了,很明显中间位置同样长度的弧长占标尺刻度值(不是标尺长度,而是位置所在的值)百分比要小于两端,所以是中间宽两端狭

确实很令人费解,简单描述成左密右疏多方便,也不知道写说明书的人怎么想的,思维奇葩

网友B:
说明书的该段文字表达是有点令人费解,其实 “两边较窄,中间较宽” 的真实意义如下:

以1.5K的电阻为例,如果使用R×100的档位测量,则指针将停在正中。如果其真实的电阻值为1.6K或者1.4K,则指针将向左或者向右移动偏差一格。如果使用R×10的档位测量,则指针位置在左面,1.6K或者1.4K的实际值,指针将向左或者向右偏差半格,这就是识别的刻度较窄。如果使用R×1K档位测量,则指针位置将在右面,1.6K或者1.4K的实际值,指针将向左或者向右移动偏差2/5格都不到,识别的刻度更窄。

其实该文字的准确意义,在于测量电阻时,所选择的档位应该使测量时,指针位置尽量靠近刻度中部,这样的示数及估读的尾数都相对精准一些。

网友:
说明书的该段文字表达确实有点令人费解,其实就是要说当被测电阻阻值与中值接近时测量较为准确。通过下面的计算也确实如此,按测量值的百分比来说就是:两边误差大,中间小,或者说:“标尺的中间刻度较宽,两端较狭”。
在欧姆档的测量回路里,假设中值为Rt,表头满度电流为Ig,被测电阻为Rx,表头满度电流时电池电压为E,在测量被测电阻Rx时的回路电流为Ix,则:

     Ix=E/(Rx+Rt),       Ig=E/Rt
     Rx:0~∞; Ix:Ig~0
通过运算我们可以得到:Rx=(Ig/Ix-1)*Rt
被测电阻Rx的相对误差为
     ΔRx/Rx=-Ig*ΔIx/Ix*(Ig-Ix)
由此式可以看出,Ix*(Ig-Ix)是一个顶点向上的抛物线,并且当Ix=Ig/2时,也就是当Rx=Rt时,Ix*(Ig-Ix)达到最大值,此时上式数值最小,或者说误差最小,而在中值Rt两边,误差都大,反应在标尺刻度上可能就是所谓的“标尺的中间刻度较宽,两端较狭”。

网友F:
多写几句,可能会更清楚一些。

网友:
短短一页说明书,语意有问题,公式也是错的,那个图也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认为Rx1k档测1.5k电阻更准呢?

我画一个图说明一下吧。

图中,用R×100和R×1K档分别测量1.5K的电阻,指针停留的位置可能如下所示。

图中,R×100档的指针位置,可以依据1.5K和1.6K的线,预估测量的电阻值为1.57K左右,不会低于1.56K,也不会高于1.59K。实际上,该档预估是在1.5K和1.6K之间进行的。

而R×1K档的指针位置,只能依据1.5K和2K的线,预估测量的电阻值。你看看其可能预估的范围能否达到 “不会低于1.56K,也不会高于1.59K” 这个范围。如果你认为达不到这个范围,预估置位的范围可能更大些,那就是其刻度没有R×100档宽的表现。实际上,该档预估范围是在1.5K和2K之间进行,可能的范围大了5倍,也就相当于刻度更密了。

网友:
用“刻度宽、刻度狭”来理解标度尺,是有困难的。

欧姆表刻度线宽度还是比较均匀的。而且是整数刻度,由于刻度值是非线性的,所以估读起来不方便,一般估读0.5格,并四舍五入到整数即可。

我觉得“刻度宽、刻度狭”指的是误差图中的横坐标。

楼主:
上个帖子看到许老师有相关推导,想起当时笔记里有个“两端狭”的存疑,故先有此一问,没想到又有了意外收获,多谢各位老师!各位的回复抽空再细看。

误差这部分当时看的主要是沙老92版的《万用表测量技巧》,推导过程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基本结论还记得,比如,如果Rx偏离中心较远,则相对误差大,所以此时宁可使用大量程,因为大量程指针偏向近零一侧,而这侧的基本误差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写几句,可能会更清楚一些。

改得好!的确清晰多了。

刚才粗略对比了下MF35说明书、沙老的书以及你写的,发现说明书连相对误差和绝对误差都弄错了。
沙老是基于相对误差最大值(既误差的设计值,在公式中是个变量)给出的公式,对我来讲有点儿绕,现在与你的相互比对印证就更好理解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改得好!的确清晰多了。

刚才粗略对比了下MF35说明书、沙老的书以及你写的,发现说明书连相对误差和绝 ...

我的表,连刻度盘也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表,连刻度盘也有错误。

额... 此表价值,可参照最离谱的错版人民币
----------------------------------------------------------------------------

关于各种误差,曾汇总各种资料,似懂非懂地总结过一个表,烦请许老师和各位指正:

比如:
1、指针表的精度等级,指的是式18.1.3,还是18.1.4?因为前者不是定数,所以我认为是后者,不知对否?
2、对于指针表,精度等级是按弧长计算的,那么其它3个定义呢?

楼主:
PS:呵呵,才对上号,原来我用的电桥就是许老师的作品!7.8K台式那款,好几年了,非常好用。
借个本坛坛友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我理解的意思嘛 ,“在测量值附近按照百分比变化需要的弧长”,中间宽两边窄,也就是当被测 ...

“相对分辨率”用得好

网友(2022-03-18):
准备拍一个35

网友:
精密测量本来就不是指针表的强项,去纠结这些没太大意思了 。

网友:
刚刚才有时间看看楼主的一楼的说明书那段话。其实简单说就是写说明书的人可能表达不清,我水平有限、我的理解,误差有三种:15K测到16.5K是,绝对误差=1.5K,相对误差=10%,弧长误差不会算。说明书的意思我的理解是:两端误差大,中间误差小。

网友(2022-10-20):
我看了大家的帖子,感觉好像都没有说清楚的样子。
测量仪表通常的误差表示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绝对误差,另一种是相对误差,我们平时用得最多的是相对误差,也有绝对误差的情况,比如在数字表中,通常会标明相对误差,但同时也会标明最后一位数字的误差会有+-2个字还是3个字,好一点的表最后一位可以做到+-一个字,这个就是绝对误差,而相对误差是要根据读数值来计算的,不过通常一个表的绝对误差基本上不会变,所以在指针表中用得最多的实际上是叫引用误差,就是这个档位满偏值乘以相对误差,或者就是满偏时的绝对误差。
欧姆档的测量原理实际上是用的比较法,但又不是线性的,简单的说就是用一个电流表串联一个标准电阻再串联一个电压源,调节电压源电压,使得电流表满度,测量电阻时是将电阻串联在这个回路中的,理论上只要这样一个测量电路,就可以测量从0到无穷大的电阻值的,不过,前面已经有人给出了这个电流值与电阻值的对应关系,因为我们最终测量的是电流值,而且这个电流值的刻度基本上是线性的,而电流表的误差通常也是用相对误差来表示的,比如我们假设表的相对误差是1。5%,这个已经是相当好的了,通常是2。5%,那么对于满度100格的档位,误差就是1。5格,就是说这个表的绝对误差在1。5格,因此,实际的指示值是可能有1。5格的误差的,可以想像,指示值越小,这个不准确度是越大的,假设你的测量值是5格,那么实际值可能是在3。5到6。5格之间的,变化的范围有两倍之多了。
如果大家做过实验,就知道用指针表的话,测量值最佳的范围应当是在度盘的三分之二左右是最佳的,如果有人注意到的话,大家会发现有些表的档位不是十进的,而是三倍左右,比如电压档是1,3,10,30,100,300,1000,等,3是取了个整数。也就是尽量利用度盘的后三分之二,开始的三分之一不太准的。当然有些表可能是1,2。5,5,10,这样来安排的,这样一来差十倍之间要有两个档位,多了一个,表就复杂了。
电阻档的电阻测量值=电流满偏值减测量电流值后除以电流测量值再乘以标准电阻,要使得电阻的测量误差最小,实际上就是要使得dRx/dIx最小,实际上是二阶导数取0,这样一阶可以取极值,计算可得在Rx=Ro时最小,这个就是那个说明书的意思。比如中心值是15,在1K档时,内阻是15K,如果测量电阻100欧的和200欧的,电流值只变化150分之一,但电阻值却是双倍的变化,而电流表的要能分辨150分之一是相当困难的,而且相对误差通常都会超过1%的,也就是说你测量100欧的电阻,绝对误差就在100欧的数量级了,这个测量就是没有意义的了。所以电阻档只有在中心阻值附近才能满足测量误差的要求。

网友:
欧姆左边密集,低欧右边密集,说两端狭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