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路百灵达调音台,拆了重来

楼主(2021-11-26):
32路百灵达调音台,拆了重来

网友:
我18路百灵达,红色按钮不怎么好使
容易导致变成单声道,播放或者录音
问下好拆么,会掉零件么,推钮帽子需要全部扣掉拆么

楼主:
还算好拆,就是里面的按钮开关购买的时候注点意,我的推子是10KD,MAin开关后面的电阻是5.1K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