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不同电路的电瓶车充电器改可调方法

楼主(2021-11-26):
     这四种充电器全部是反激电源,整机安全功耗均在150W以下,其控制电压和调流方式等各不相同。
    一、        第一种电压控制是TL431,电流控制为负相,电压抬高为“后加式”。
      芯片和控制组合是UC3842+LM358+TL431+S8050,
    外观
    原电路,这个电路是负相控制(下一台是正相控制),就是电流检测输入是在6脚负相端。负相与正相的控制区别仅在于输出二极管极性和接法不一样,具体见第二块板的正相控制电路图。
    1、 电路图说明
    为了便于分析电路,把图中的各种不同功能的元件画成不同颜色和形状的框,方便新手理解和入门。
图中同一形状的框为一组。方框为输出电压调整电阻,园框为电压抬高电路,半圆框为检流电路,多边形框为转灯电流大小设定电阻,五角框是整机最大功率保护设定电阻。
    凡是红色框为上拉电阻,绿色框为下拉电阻,减小上拉电阻的阻值,电压或电流降低,反则增加,下拉电阻与上拉电阻的作用相反。
褐色框为检流电阻,紫红框为检流输入电阻(可不用)。其他几种充电器与此说明相同。

2、主要元件的作用
    UC3842采用最大功率限制设计,限制整机功耗在140W左右,限制方式是降低电压。因此,输出电流是自动可变,即电压低时电流高,电压高时电流低,使输出功率不超过限制功率,以确保电源安全,低档充电器大部分都采用这种方式。
LM358负责转灯电流检测、转灯和风扇控制,TL431负责电压调整,一支S8050负责电压抬高的开与关。电压基准由5.1V稳压管提供。
该板褐色半圆框内的检流取样电阻仅用于转灯和电压补偿,不参与输出电流的管理。

    3、工作原理,也啰嗦几句,便于了解。
    转灯和电压抬高原理
    这种电瓶充电器是二段式,充电时先抬高电压恒功率充,达到一定电压后转入恒压绢流充。
    该板LM358运放的5、6、7脚是用于转灯电流检测。开机后没接电瓶时,由基准5.1V经82K和1K电阻分压后约有0.06V电压送入正相的5脚,使7脚输出高电平,一路经1K电阻点亮绿灯,另一路送入另一组运放负相的2脚,使1脚输出低电平,此时二支8050都截止。
当接入电瓶充电达到转灯电流时,在0.1R采样电阻上产生大于0.06V的压降,此时运放负相的6脚电压大于正相5脚的电压,使7脚输出反转为低电平,绿灯熄灭 ,此时运放正相的3脚高于2脚,使1脚输出反转为高电平,与此相关的红灯亮、风扇转、蓝圈内的8050导通,33K电阻等同于接地,TL431的R极电压降低,输出电压升高。

     4、输出功率保护原理
该充电器没有输出电流设定,输出是以原边的五角框内电阻设定最大输出功率。
其中:褐色框内的0.51R是检流取样电阻,阻值减小是功率加大,反则减小,一般不调这个电阻。另外二个是分压电阻,红色是上拉电阻,减小阻值会降低功率,绿色是下拉电阻,减小阻值会增加功率。按图中所标的值,整机功耗在140W左右,最大输出功率约在120W左右。因此,充电器输出电流和电压是跟随功率,输出电压低时电流大,高时电流小,以确保不超过充电器的设定功率。

    电源板
    改后电路图
   增加辅助电源,用5V电源改一下。
   5V电源改前和改后电路图

    改后内部图

    测试图
3V

12V

24V

100V

恒流红灯亮

  二、        第二种电压控制也是TL431,电流控制为正相,电压抬高为“预降式”。
该板的芯片是UC3842+LM358+TL431,

外观

电路图

电源板

改后电路图
    这台是正相控制,并用LM358的另一组运放作为转灯,优点是当CC灯亮时CV灯灭,第一台是同时亮。
缺点是改动多一点。

     这台辅助电源采用有二路输出的小变,但带不动风扇,所以风扇供电辅助加7812稳压和用220V加电容整流直供二路都可用。
用原辅助的在低电压时风扇不转,最后用第二方案。

改后内部

改后外观

测试
短路最大恒流,因整流管是5A的,最大电流不能太高,并要加强整流管散热。

最小10mA恒流,恒流指示灯亮。

最大功率

电源效率,扣除风扇功率后的效率88%+。

    三、        第三种电压控制是LM358,电流控制为正相,电压抬高为“后加式”。
    芯片采用UC3842+LM358+TL431+无字模块,
    电压控制方式与上二台不同,TL431仅作为基准电压用,LM358的一路为电压调整,另一路为转灯电流检测,无字模块作为转灯、风扇和电压抬高开关。

电源板

电路

改后电路

改后测试
3V最小恒流

最高电压恒流

功率恒流

    四、        第四种原来就有负相的恒流控制,电压抬高为“后加式”。
    芯片采用TOP271+LM358+TL431+SH130,
    由于TOP271没有最大功耗限制电路。用跳过恒流测了一下,在76V近3A的电流下没有保护动作,所以后级要加恒流。

该电源可不加辅助改成36-60锂电充电器。
原电路图

电路板

改后电路图

改后实物

最低电压

最高电压

   这类低档电源的开关噪声相当大,而且大部分都没有热冷地的Y电容,而反激电源没有此电容的噪声更大,改时可加上。

上述电源对电压、电流控制的方式各不相同,但都能达到同一目标,也就是说只要掌握原理,各种不同的电路都能灵活应用,改成需要电源。
改后的电源用来干些粗活相当不错,有二级保护也相当耐操不容易炸机。

给锂电车充电

带一个大电流电机也不会打嗝或停机。

为单节多并锂电充电和调试LED灯等相当实用。

上述有不到的地方请坛友补充,不明的地方请提出共同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一、抬高电压后加式,

  3、工作原理,也啰嗦几句,便于了解。

关于三段充我理解为充电电流是“低、高、低”。这种低端充电器都是二段充,即:恒流(恒功率)充和恒压充。

网友:
技术贴,果断收藏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啊

网友:
好文章
收藏起来今后慢慢看

网友B:
楼主也在数码在家发过吧,详细学习过

网友C:
老师好,我有一款48V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电压是56V。
模式为3842+QZW118(这个芯片网上查不到具体参数,管脚定义只知道个大概,3脚为电压反馈端)经过调节3脚的下偏置电阻,输出电压可以在12——56V可调,且电压稳定。但是电压段比较高。经过对3脚上下偏置电阻的调节可以在6——30V可调,但是6V时的电压不稳定,可见表针轻微抖动。在下偏执增加一个220K电位器后,电压能降到3V——30V可调,但是从10V以下到3V的电压就很不稳定。请问我该怎样做才能实现3V到30V可调且电压稳定呢?或者怎样能从0V可调呢?
具体改制方案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在数码在家发过吧,详细学习过

发过,但在这帖中还增加了一些内容。

网友:
6楼图片中 方案三 有两个“这样改”,其中,上边那个是 方案一的。划线的时候不小心划饭下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好,我有一款48V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电压是56V。
模式为3842+QZW118(这个芯片网上查不到具体参数,管 ...

    没有单独的辅助电源,低压区电压不可能稳定。其实低于3V已没有多大的利用价值,一是电源效率相当低,二是带轻载电源还在间隙模式,电压波幅较大。
虽然QZP118查不到资料,但原理基本一样,只要找出+-和输出端就能对症下药。另外:QZP118是几脚芯片?
   你上面的几种方案是一回事,换汤不换药,仅是调压范围不同吧了,解决不了低压不稳。
如果已有单独辅助,就要加泄放电阻,使电源带点负载从而进入连续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单独的辅助电源,低压区电压不可能稳定。其实低于3V已没有多大的利用价值,一是电源效率相当低 ...

谢谢老师指点。
辅助电源是有的,而且在前后级各加了一个辅助电源。且前级的辅助电源为18V,后级为12V。
是的,低于3V的确是不行了,电流也不高,况且电压还不稳定。我看到在某些平台上的大佬们经常把开关电源改为0~30V或者100V的可调电源,我就跟着学,但是怎么也不能从0V起调。我就在那些平台上评论区给播主留言咨询我没有成功的原因,但是,都如石沉大海。
我太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单独的辅助电源,低压区电压不可能稳定。其实低于3V已没有多大的利用价值,一是电源效率相当低 ...

QZW是16脚的

网友:
很是详细,必须收藏 。

网友A:
仔细看了一、抬高电压后加式,

  3、工作原理,也啰嗦几句,便于了解。
    转灯和电压抬高原理
    这种电瓶充电器是二段式,充电时先抬高电压恒功率充,达到一定电压后转入恒压绢流充。
    该板LM358运放的5、6、7脚是用于转灯电流检测。开机后没接电瓶时,由基准5.1V经82K和1K电阻分压后约有0.06V电压送入正相的5脚,使7脚输出高电平,一路经1K电阻点亮绿灯,另一路送入另一组运放负相的2脚,使1脚输出低电平,此时二支8050都截止。
当接入电瓶充电达到转灯电流时,在0.1R采样电阻上产生大于0.06V的压降,此时运放负相的6脚电压大于正相5脚的电压,使7脚输出反转为低电平,绿灯熄灭 ,此时运放正相的3脚高于2脚,使1脚输出反转为高电平,与此相关的红灯亮、风扇转、蓝圈内的8050导通,33K电阻等同于接地,TL431的R极电压降低,输出电压升高。

   一点也不啰嗦,抬高的电压值也是设计充电时所谓的一阶段充电时的电压值,热端只能提供设计能提供的功率,因V=P/I,电压到不了所谓的一阶段充电时的电压值,当电池充电充入电量多时,内阻增大充电电流减小,充电电压接近所谓的一阶段充电时的电压值,当充电电流大于转灯电流小于I=P/V时,抬高的设计充电时所谓的一阶段充电时的电压值出现(所谓的二阶段开始--恒压充电)。在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到转灯为绿灯时,充电结束,电压回落到初始值,进入第三阶段涓流充电。我能这样理解吗?

楼主:
电路大约是这个,量一下4脚电压,是否是基准。最好把各元件值填上去再发上来,共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