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红灯711系列低放自激解决办法

楼主(2021-11-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解检查吗?C18是重点。另外6pⅠ座中心最好接地。

网友:
检查低音调节电位器滑动臂与A端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先把6Z4出来的主滤波电容换新。

网友:
加强低放部分的电源退藕,C18换新。

网友:
也许加上C18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电源滤波电容是新的,测量充放电正常

一般来说,汽船声就是主滤波电容失效。
把负反馈电阻R19断开试试呢。
三个滤波电容都是好的吗?

网友:
除了对各级退耦电容检查外,还要检查栅漏电阻是否变值。也不要能忽略对中放级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