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磁表后盖上的铁片可以用铝薄代替吗?

楼主(2021-11-26):
找不到小铁片,家里铝铂倒是很多,想剪一片贴上,是叫铝铂还是锡铂?就是包茶叶包巧克力的那种金属纸

楼主:
查到了,是叫锡纸

楼主:
用锡纸代替后盖上的铁片可以吗?

网友:
不可以,要用磁性材料

网友:
它用来防止外部磁场干扰或磁短路,去掉的话,只要不放到铁桌子上用,旁边也没有强磁场就可以,当然去掉后要先重新校准。

网友:
材料的特性不同,不能代替。

网友:
会不会是软铁片?

网友:
一块小铁皮很难找吗?

网友:
可以用铁皮的罐头盒,饮料罐剪一块铁皮。数字表可以用铝箔,但需要与主板的弹簧接触好。

网友:
要用铁磁性材料 。

网友:
找一硬盘显卡防静电包装袋

网友:
我看到新的MF47,后盖里有铁片

网友:
不行,磁屏蔽效果需要铁磁物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外磁,那么内磁的需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外磁,那么内磁的需要吗?

内磁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