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80 220双电压的方牛改单电压220

楼主(2021-11-26):
进口设备上方牛一只,输入380  220 ,打算做个小胆机用它。请教:改单220输入,可以吗?有没必要?谢谢!

楼主:
怎么上传后,就睡觉了?  劳驾您,对付看。给点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上传后,就睡觉了?  劳驾您,对付看。给点建议。

     这样还搞蛋鸡。

楼主:
以我看,输入380   输出三组,分别220    25   25    ,  没必要折腾吗?    这铁芯应该不错,不想浪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我看,输入380   输出三组,分别220    25   25    ,  没必要折腾吗?    这铁芯应该不错,不想浪费。

220V端可以输入单相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端可以输入单相交流电。

谢谢!!!

你的图被LOGO 遮住了部分字,看不到了。

还有一头荷兰进口机上的方牛,台式电脑主机1/4大。没看到输入和输出,不是380就是220   明、后天拆了看看。没想好做什么用。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电压不合适,改的唯一动力就是铁芯。这铁芯值得花时间和精力动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不合适,改的唯一动力就是铁芯。这铁芯值得花时间和精力动手吗?

150VA很大了,一般6灯电子管50VA即可。
要用它也行,只用220v,380v端子不用,25v绕组拆除一部分至6.3v给灯丝供电,变压器屏蔽绕组忽略或加X/Y电容代替,另用隔离型开关电源做250v屏极供电。

网友C:
目测铁芯质量还不错。

网友D:
感觉像自耦变压器呢,量量通断

楼主:
真面目来了。 长宽高10×10×10 cm  ,重3.2公斤。

这铁芯值得折腾吗?

楼主:
意外碰到一头特大方牛。长宽高18×13×18cm  ,重33斤。

改个点焊机,焊电池。能行吗? 这铁芯值得折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VA很大了,一般6灯电子管50VA即可。
要用它也行,只用220v,380v端子不用,25v绕组拆除一部分至6.3v ...

拆3/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铁芯质量还不错。

再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像自耦变压器呢,量量通断

明天找个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