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怎么检查收音机?夹子夹在哪里?

楼主(2021-11-27):
想买个小示波器,上面有两个夹子,夹在哪里呢?电路板上也没地方夹,难道是夹在元件脚上么?那么大的夹子好像也放不下

网友:
我觉得,如果熟悉电路原理的话,往哪儿夹,采取什么手段,这种问题是问不出来的。
(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楼主的问题,但提问实在是太宽泛了,无法回答)。

网友:
还是用万用表来测量检查吧。

网友:
无非是每一级放大器的输入,输出端,

另一端肯定是公共对地端。

网友:
很简单,在想夹的地方焊一小段电线,就可以很方便的夹了。调试完再拆掉

网友(2022-01-19):
这个就简单了!看你测量什么了就

网友:
示波器可以直观地看本振以及各级输出波形和增幅,从而发现问题并协助你调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