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板发电问题

楼主(2021-11-27):
最近搞了几片太阳能板,3个并联,7V多,单个板标称400~500mA。两板并联后可到800mA以上,但是3板4板5板并联电流增加不明显,也就到1.1A左右,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各板输出电压不一样,导致电流内部消耗了,每块板需要加二极管隔离

网友B:
楼主看这里 有数了吗

网友:
会不会是各板的内阻不同限制了输出电流。

网友:
输出加隔离二极管

网友:
这样说吧,光伏板,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光敏、温敏的稳压管(半导体结构上,硅电池片本来也就是二极管),你要“设法”让它工作在这个有点稳压特性的阈值附近,一般是略低,输出效率才最佳,然而这个“设法”,本来也相当于并一个稳压值略小的稳压管从光伏板上吸收电能,因此“稳压值”选取也不能太低,不然光伏恒定数量光子照射转换成固定数量电子流下,理论转换下几乎是恒流的,如输出电压被这个外并的“稳压二极管”稳压值选太低,结果把光伏输出电压钳位太低的话,会造成效率低下,因此各种MPPT电路横空出世。

网友:
如果你的电路不能让设法让工作电压低于每个光伏板的“稳压阈值”,那里面有一块光伏板就会扮演一个稳压二极管,来吸收这个并联输出工作电压提供的灌电流,加隔离二极管,有点用,但也只不过阻止倒灌,因此“稳压阈值”最低的那块它自己发的电,就被自身的稳压管给消耗掉了(隔离二极管逆止不让它的电能往外释放)。

网友:
要不你实验一下,每个光伏板单块测一下短路电流,把之和算一下结果
然后再把这些光伏板并联后再测一下短路电流,和前面的结果是否一样

网友C:
要不你实验一下,每个光伏板单块测一下短路电流,把之和算一下结果
然后再把这些光伏板并联后再测一下短路电流,和前面的结果是否一样
楼主说的没有错,每个板子都有差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这里  有数了吗

看不清楚,是不是有几个都倒灌了,倒灌板子容易热,一热温升后,就更容易吸引别的板子发的电,会更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你实验一下,每个光伏板单块测一下短路电流,把之和算一下结果
然后再把这些光伏板并联后再测一下短路 ...

如果是测短路电流的话,输出是0V了,板子就不存在倒灌了,结果不用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不清楚,是不是有几个都倒灌了,倒灌板子容易热,一热温升后,就更容易吸引别的板子发的电,会更热

对啊,(左图)从上往下,1、2、5 表针都往左打到头了 只有 3、4 的表针是右转的

后来单独对每块太阳能板进行测试发现,3、4 号开路电压在 分别是 7.65V、7.3V,最大功率点电压都是标称值 6V;1、2、5 开路电压从 6.7V 到 6V 不等,最大功率点电压 4.5~5.5V 不等,感觉好像是里面有几个硅单元短路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左图)从上往下,1、2、5 表针都往左打到头了  只有 3、4 的表针是右转的

后来单独对每块 ...

以前广东梧州那个广电电器网不错,上面不少光伏电池太阳能发电的各种资料,记得有几个图蛮能典型表示出硅片结构和连接方式

我记性不太好,查不到原本看过的资料的话,说不准,但能说个大概,硅片上下代表正负极还是负正极(好像是向阳的一面是负极输出),因此硅片正负两极其实是距离非常近的,工艺不过关,上下短路也完全有可能的,每个硅片(PN)结开路电压约0.6~0.7V,N个硅片串联的电压就是(0.6~0.7)*N伏

网友:
我用串联,降压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啊,(左图)从上往下,1、2、5 表针都往左打到头了  只有 3、4 的表针是右转的

后来单独对每块 ...

看一下同一照度下,每块板的短路电流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是一样的,那土办法,短路电流一样的光伏板,可以串联

网友:
并联要每个板子都要加隔离二极管,串联就只要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同一照度下,每块板的短路电流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是一样的,那土办法,短路电流一样的光伏板,可 ...

对啊,就是右图啊,右图每个表都一样,就是串连起来的

然后测试,5 块串联,最大功率电压 25V,电流 0.48A,合 12 瓦

并联,最大功率电压 3V,1.44A,4.32 瓦 而且到了这个时候中间那块还是不出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啊,就是右图啊,右图每个表都一样,就是串连起来的

然后测试,5 块串联,最大功率电压 25V ...

你用的这个直流电子负载牌子拼上像是安捷伦的仪器,记得以前看鼠标评测里的光电位移传感器是安捷伦产的,是同一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这个直流电子负载牌子拼上像是安捷伦的仪器,记得以前看鼠标评测里的光电位移传感器是安捷伦产的, ...

你看那个文章写的时候(1999~2005)是,现在不是 造鼠标传感器那个,它在上世纪 70~90 年代叫惠普,在 2000~2005 年叫安捷伦,2005~2015 年叫安华高,现在叫博通

造仪器那个,在上世纪 40~90 年代叫惠普,2000~2014 年叫安捷伦,现在叫 Keysight

网友:
加隔离二极管,防止各个板子发电性能不均引起的电流倒灌,白白浪费消耗能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看那个文章写的时候(1999~2005)是,现在不是  造鼠标传感器那个,它在上世纪 70~90 年代叫惠普, ...

被资本的世界给绕得眼花缭乱

比较容易搞混的地方真多
像小学里看一本书,自制收音机然后开始读电子爱好者入门书介绍
半导体材料PN结有什么齐纳,什么雪崩效应,但太久了,记不牢靠
只记得好像1N4007的二极管可以当成110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
光伏硅电池片,每片就是个二极管
可以当成一个0.7V的稳压二极管
它空载时发出的电能电压高到一定程度
就直接被自己的齐纳效应给吸收掉了

有段时间居然把齐纳和肖特基的二极管符号给搞混了

齐纳二极管英文Zener diode
肖特基二极管英文Schottky diode

网友:
引用 网友D:
...
只记得好像1N4007的二极管可以当成110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
光伏硅电池片,每片就是个二极管
可以当成一个0.7V的稳压二极管
它空载时发出的电能电压高到一定程度
就直接被自己的齐纳效应给吸收掉了

应该是你弄混淆了,我之前玩 Opt101 的时候记得就是 P 型半导体是光电池的阳极和正极,N 型半导体是光电池的阴极和负极

看了下德姨的 Datasheet,确实 Opt101 内部框图那个光电池是这样画的:

用表测,因为光电池是 P 型半导体(阳极)接地,N 型半导体(阴极)输出,所以万用表显示一个负的电压

因此之前说的情况(并联),是正电压加到光电池 P 型半导体(阳极),此时光电池导通是 PN 结的正向导通,而不是齐纳击穿

btw. 1n4007 是耐压 1000V 的二极管,不可能作为一个 100V 稳压管,你说的估计是 1n4002 反向击穿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板输出电压不一样,导致电流内部消耗了,每块板需要加二极管隔离

都加了二极管好像也没有明显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加了二极管好像也没有明显变化

看我上面的论述,除非是大型太阳能板并联还空载,否则这个二极管意义不大 它顶多也只是防止倒灌,但对你的事情是于事无补的

相反你电流上不去和电压有关,你试着把电压拉低,看看电流能不能上去,我阳台上那几块,要电流上去需要把电压拉低到 3V,此时 5 块太阳能板有 4 块能出力,但还有一块不干活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们串联起来,看我的图右边,串联后所有太阳能板都好好出力了,整个系统功率也上去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上面的论述,除非是大型太阳能板并联还空载,否则这个二极管意义不大  它顶多也只是防止倒灌, ...

我发现接了5V降压模块后,1.2A的电流变800mA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加了二极管好像也没有明显变化

这说明这些板子同样光照输出的电压一致性不好,串二极管后电压高的输出电流,输出电压低的电池板被截止,这样需要大的负载电流才能使全部电池板输出最大功率,所以后面需要加mppt(最大功率点追踪控制器),某宝有卖。或自制一个简易控制电路亦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这里  有数了吗

好搞笑。。那么多表

网友:
找到一个疑似手工焊接组件的11串的硅电池片拍了下

能看清串联的硅片,通过导电金属片连接的大体结构

网友E:
小区广告牌上的太阳能板,找物业要了回来,电压约20伏,短路电流有近4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区广告牌上的太阳能板,找物业要了回来,电压约20伏,短路电流有近4安。

不错,最大功率点60W有的,可以和我一样拖拖50W左右的小水泵

网友F:
是短路电流吗?如果是负载电流的话,相应的负载也要加重的。比如原来单板是12欧,3板就应该换用4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短路电流吗?如果是负载电流的话,相应的负载也要加重的。比如原来单板是12欧,3板就应该换用4欧的电阻。

我是直接接电流表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接电流表测的

那就是短路电流,不存在电流倒灌的问题。可能是那里出现差错了,按说不应该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接了5V降压模块后,1.2A的电流变800mA了

虽然看不大明白,貌似这里指的降压 是指把太阳板并联后的 输出电压降低 实际上是减小负载内阻拉低太阳板 的输出电压 。而不是把太阳能板的输出电压经过转换后得到更低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