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风1.5伏收音机修理一例(CF-3568)

楼主(2021-11-27):
        修理一台长风1.5伏收音机。故障现像是无声。经检查,发现两只推挽功放管损坏,其中一只内部不通,另一只软击穿。这种现像在1.5伏低压收音机中很少见,难道是接错了电源烧毁了?
        换上一对好的功放管,调整静态电流,输入音频信号,发现声音小且失真。再查,发现输入变压器单边不通。拆下变压器剥开线包,找到断头,接好。再试,声音不失真了但是很小。调节可变电容,满波段自激,叽里咕噜加突突声。看来还有多处故障。
        这台收音机比较少见,网上也没有查到电路图,拿着电路板翻来翻去地查电路,搞得头昏眼花,实在是不方便。于是,用我自制的放大尺,将电路板图描绘在纸上。(绘图方法详见我的另一帖《自制放大尺描绘电路板图》)。
        有了电路板图,修理起来就方便多了。经过对比,发现这台长风CF-3568,与长风CF-3542,咏梅834电路基本相同。
        首先解决声音小的问题。对照电路图发现,前置低频放大管的集电极电压是由稳压管(剪脚 3DG201)供电,约为0.6-0.7伏,这么低的供电电压,动态范围肯定很小,电压和元件稍有变化就不能正常工作。经检查,稳压管已损坏。换上好的稳压管,测试发现前置低放管的电流只有0.08mA,参考咏梅834机资料,该管电流应为0.3-0.5mA。于是调整偏流到0.3mA,功放的声音果然增大不少。但是此时的偏流电阻只有1.5K。这么小的偏流电阻,导致音频信号被过多的分流,音量电位器从小到大调节时,音量是从小到大再到小,如同过山车的曲线。怎么办呢?如果用放大倍数高的管子,偏流电阻就可以用大一些。测得原管子的放大倍数是45,换成放大倍数为150的管子,问题解决。到此,低放部分已经正常。
        再修中高频部分。原来的中频和统调已被上家调乱。特别是中频调得太高,大约接近530,造成满波段“突突突”地自激。重新调整后工作正常。
        该机的机壳比较大,用的是3寸喇叭,音量大,音质较好,感觉比常见的小喇叭的3伏袖珍机效果好多了。

网友A:
这放大尺创意不错,2:1放大。
我抄板都是拍照,放大打印,标上元件。

网友A:
稳压管用1N4148+1N60不用换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放大尺创意不错,2:1放大。
我抄板都是拍照,放大打印,标上元件。

真是好办法

网友:
哪这么麻烦,用手机给电路板拍照,
在电脑上随便放大,几倍都可以。
为什么不用手机放大?手机屏幕太小了,还是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放大尺创意不错,2:1放大。
我抄板都是拍照,放大打印,标上元件。

拍照放大再打印是个好办法.我没有打印机.找别人打印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用1N4148+1N60不用换三极管。

你这个1N4148+1N60可以略微提高一点稳压值,有助于提高性能。但是这样做又要重新调整变频,中放的电流,可能更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收音机电路结构有问题,二极管稳压电压太低,前置放大既调不高集电极电阻也调不高集电极电流,因此增益低 ...

        你的分析很到位。这个机壳内部空间较大,可以很方便地改动升级。比如,我曾想将它的电源改为3伏或者更高,将中高频供电电压相应提高,性能应该还可以提高。但是我还是希望保持原样,修旧如旧。也看一看这个1.5伏机的性能到底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收音机电路结构有问题,二极管稳压电压太低,前置放大既调不高集电极电阻也调不高集电极电流,因此增益低 ...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这机的可变电容看不见型号,可能是223P型,统调跟踪时,无论怎么调,都只能保证高低两端,而中间 1000KHz左右总是失调比较大,对此你有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