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QA唱片的一些解释

楼主(2021-11-27):
    很幸运今年正月在广州参加了各大唱片公司关于MAQ的推介会,准备推出MQA格式的CD,注意到很多人MAQ可能有一些误解,把重点放在了码率和压缩方式上了,但码率相关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底层面,其实MAQ格式CD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在网络高码率无损音乐遍地流行的情况下,出现了两大问题:
     一是唱片公司的唱片脱离实物唱片载体后,出现了版权控制进一步困难、版权收益下降的局面。早期的无损是基于CD抓轨的,抓轨理论上可以无限接近原版CD,但永远不可能高于原版CD,基于这一原因,发烧领域有理由继续购买实体CD,唱片公司尚且能存活。但高码率无损出来以后,非法数据比正版CD还要音质好,盗版彻底放飞了。因此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既是高码率音质、同时又可以通过实物载体来实现版权控制的唱片载体形式。之前出现过DVD-CD和SACD,但DVD-CD在标准竞争中宣告落败;SACD的压片流水线又几乎都在国外,无法满足国内唱片公司全流程控制的需求。

   讲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插入一下一些相关知识,香港雨果唱片公司和纬讯唱片公司等制作机构,他们对音质的控制环节已经超越了母带制作进入到了母盘制作阶段,所以相关媒体在介绍LEO老师等时候加入的头衔是“母版大师”,而不是“母带大师”原因在这里。只有压片流水线在国内,母版师才能做到全流程参与,连同压片机构的供电、线材、避震都考虑到,实现做一个完美唱片的理想。基于上述原因,国内只能放弃SACD,选择高码率实体唱片的另外一种方式即MQA-CD。这是理由之一。

   第二,高码率唱片如果不做成物理实体唱片,就需要网播放机来播放,网播机器是基于CPU的,本身供电和底噪控制就是难度,再加上HIFI路由器、数字界面、解码器、USB线材、各种传输和控制协议等等,结果是又贵又复杂、又不容易控制音质全流程。所以,MAQ-CD是把高码率这样一种高品质音乐,借用传统的CD转盘的方式予以四两拨千斤式的化解、兼容,其实是非常合理的。

当然,这个格式能走多久,依然需要市场观察,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如果做市场,受众才是第一要素

网友:
大所数人对音质没什么需求

网友A:
纯属忽悠:1.连光盘压制原理都不懂,一派胡言。
2.不论CD还是数码播放机/器,都是数码转换设备,影响音质的理由胡解释。
搞懂原理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属忽悠:1.连光盘压制原理都不懂,一派胡言。
2.不论CD还是数码播放机/器,都是数码转换设备,影响音质 ...

不懂就不要出来献丑了  最麻烦你们这些啥都不知道还觉得掌握了宇宙真理的初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属忽悠:1.连光盘压制原理都不懂,一派胡言。
2.不论CD还是数码播放机/器,都是数码转换设备,影响音质 ...

CD里面储存的不是文件,而是包含被动式校验码的的轨迹码。八十年代的北京家电维修函授教材里有一本白皮册子专门详细说了这个事。说楼主胡解释的,是他接触的几十块钱的MP3都带基于内存的数据校验机制,他不相信CD居然没有主动式数据校验机制。实际情况是八十年代内存极为昂贵,根本不可能配置在CD机这种家电上,出于经济考虑只能选择了这种被动式自带校验码的轨迹码刻录方式,CD盘内的校验码实质是一种对原始正确轨迹码的抽样式备份,一旦错码了可以从这个抽样中做一定补偿来恢复正确数码,根本不是今天基于内存校验机制的检验码,这是最重要的区别。正因为如此,你把CD放到光驱里,是无法直接复制文件的,而只能采取“翻录”的方式,不信去试试??因此不同的转盘读取机制对这些纳米级的凹坑读取能力不同是非常合理的,你的CD机越好就能读取到越完整的轨迹,这就是导致CD一机一声的原因。
究竟是谁要去搞懂原理?

楼主:
在零几年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生,那会儿买CDWALKMAN索尼有一个重要的技术叫做“G级抗震”,其实就是索尼的CD随身听已经有预读取缓存机制了,因为内存不贵了,原因就这么简单。但五六年后我翻阅到上面说的这本册子,立即理解了CD一机一声的原因是怎么回事了,原来里面存的不是文件,而是每隔一定的字节后,在中间插入几个抽样式检验码的方式真是大开眼界,为了省掉内存,工程师真是啥办法都能想出来啊!有点类似于写作文的“夹叙夹议”,又类似莫斯码的栅栏式加密法。这种连波形码带检验码的方式当然不是很完美,因为盘面容量有限,这种抽样式检验码只能检出部分错误,如果错误是连续的,就会检验失效,但读取机制要求CD依然继续通过读取而不是卡在一个地方不动,这对于民用音频的播放是可以接受的。
    我记得多年前西安交通广播电台还有一个发烧栏目,主持人还专门讲怎么拿放CD的手法和保管方法,那个电台里也学了一些知识。
我听过的北方城市电台里,西安的电台质量真是非常高了,十几年前,听众打电话进来点歌,主持人会让导播记下来并且安排赶快把CD找出来送过来,现在电台估计都是数字文件了,没有多少人人讲究必须放CD了。电台是不是很傻?还是电台买不起电脑和光驱去抓轨?

网友:
学习了,的确高保真的数据存储介质还是CD之类的物理存储介质,当下的数字媒体数据,除了母带原始码率数据文件(动辄几百M,上G),能够看到的所有格式文件,都是采用了无损或有损压缩算法压缩了的,所有文件才小才能流行.即使所谓的无损压缩算法,也会删除大量的(被认为对人耳不敏感)的冗余信息降低码率后的数据,并且为了得到更高的压缩率,会被数字滤波一番,无论哪种数字滤波算法,都会滤除一些(被认为不应该存在的,例如1MHz的)高频信息,以得到更优的数据矩阵采样因子,如此一番运算后,总算得到一个较小的高保真文件了.然后数模转换再来一波,各种高低位分离再合成,各种分路转换再合并,各种逐次逼近,各种音乐味精调声,都是为了更完美的那最高频最小分贝的那个细节再现.熟不知数据文件已经与原始数据相去甚远.现实是原始数据再保真,也要有相匹配的DA设备转换出来,再配合完美的功放音箱系统重放出来,才能无限的接近现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