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阻值如何取?

楼主(2021-11-27):
下图 推动级的输入阻抗为配合前级低阻抗输出,W 取100K   R 470K ,我有只220K 电位器,那么 R 电阻要用多大呢?电阻可用 1M  470K  300K 的。这个阻值取的大或小,对推动级的增益有影响吗?

网友:
我认为无问题。

网友:
不用也没问题吧。

网友A:
电位器正常情况下,栅漏电阻R可有可无。

楼主:
R 电阻要用多大呢? 这个阻值取的大或小,对推动级的增益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正常情况下,栅漏电阻R可有可无。

没这个电阻 有时自激。。。
R 电阻要用多大呢? 这个阻值取的大或小,对推动级的增益有影响吗?

网友:
这个电阻用1M的、470K的都可以,对推动级的增益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这个电阻 有时自激。。。
R 电阻要用多大呢? 这个阻值取的大或小,对推动级的增益有影响吗?

慧星老师回答很好,电位器要正常,可以取消栅极电阻,因为此时电位器夲身就是栅极电阻,但电位器不良,就会有杂音。

网友:
电位器难有靠谱好的。久了不用,即使是Alps也有转动杂音。单独加一个靠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这个电阻 有时自激。。。
R 电阻要用多大呢? 这个阻值取的大或小,对推动级的增益有影响吗?

不要搞太大,栅极电阻大了有可能会增大噪声。
这个电阻与电位器并联,形成前级的负载电阻,所以也不要太小,一般来说20K~100K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搞太大,栅极电阻大了有可能会增大噪声。
这个电阻与电位器并联,形成前级的负载电阻,所以也不要太 ...

请教 我的电位器220K  电阻R 用多大的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我的电位器220K  电阻R 用多大的比较好呢?

470k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位子的连接有些还会有一个0.5uf左右的耦合电容,那么有这个电容与没有这个电容是什么区别呢?

这个耦合电容起隔直作用,没有这个电容R只在电位器接触不良时起作用,加上这个隔直电容,栅极电阻R在传递栅负压的同时为栅极电荷泄漏通道,如果没有它将会发出卜卜的啸叫声。该电阻多数取标称值470K~560K。

网友:
如果你的前级没问题的话这个电容可有可无但是前级或是信号源有直流输出这个电容就必须存在了,这时候栅极电阻220-510K之间均可不会造成增益的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耦合电容起隔直作用,没有这个电容R只在电位器接触不良时起作用,加上这个隔直电容,栅极电阻R在传递 ...

请问版主,本来是100K的电位器,换成220k的了,声音有没有变化?在220k的电位器两端并联一个183.3K的电阻,总阻值就成100K了,效果和原来100K的电位器一样吗?谢谢。

网友:
栅漏电阻可以避免电位器接触不良(开路)对电子管的影响,取值不宜过大,如果过大会引入噪声特别是交流声,同时大信号也容易失真。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栅漏电阻不能取得过大,如果过大会引入噪声特别是交流声,同时大信号也容易失真。

请问版主,本来是100K的电位器,换成220k的了,声音有没有变化?在220k的电位器两端并联一个183.3K的电阻,总阻值就成100K了,效果和原来100K的电位器一样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版主,本来是100K的电位器,换成220k的了,声音有没有变化?在220k的电位器两端并联一个183.3K的电阻 ...

     这个音量电位器取值并不是很严格,只是对调节音量的递增曲线(刻度)与步进 值Δ有所影响,220K也可以,当然并联电阻会好一些,但与100K电位器的音量调节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音量电位器取值并不是很严格,只是对调节音量的递增曲线(刻度)与步进 值Δ有所影响,220K也可 ...

谢谢版主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 我的电位器220K  电阻R 用多大的比较好呢?

个人认为,100K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100K比较合适

这个电阻 我没用,有啸叫。。。    谢谢海版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版主,本来是100K的电位器,换成220k的了,声音有没有变化?在220k的电位器两端并联一个183.3K的电 ...

现代数码声源输出端阻抗很低,因此音量电位器50K、100K或220K分流作用很小,所以不必考虑。

楼主:
谢谢楼上 各位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代数码声源输出端阻抗很低,因此音量电位器50K、100K或220K分流作用很小,所以不必考虑。

谢谢版主解答!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