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来鉴定下这是个啥元件

楼主(2021-11-27):
从电路板位置来看,像是个电源方面的元件,丝印0BM5,查不到型号,箭头所指角应该是vin有5V电压,和另一个电源芯片的vin并联在一起的。

网友A:
   好像是不带开关管的电源芯片,因为见过用这种芯片的电源都是单独开关管的,可能集成了电压调整和开关管驱动电路

网友B:
LDO稳压器 3.3V,5V变3.3V

网友C:
可能不对,仅供参考

是不是,理光的R117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不对,仅供参考

非常感谢。外形很像,引脚234定义应该是一致的。回去按1170再研究下板子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稳压器 3.3V,5V变3.3V

谢谢回复。我猜的也是这个东东,就是不能确定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不带开关管的电源芯片,因为见过用这种芯片的电源都是单独开关管的,可能集成了电压调整和开关管 ...

谢谢回复。这货从板子位置来看是给后面的一些比如蓝牙模块啥的供电的。

网友:
高人是真多!!!厉害 厉害!我也学习一下  有个蓝牙键盘 不开机 一直没搞定。可能也是这个不对 一脚有5v

网友:
XC6210B502PR

楼主:
感谢回复,在大神们的帮助下,这个芯片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