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伊顿APR48-3G请帮忙。

楼主(2021-11-27):
我从咸鱼买的该电源,收到货后测试有输出就确认收货了(当时没有带负载,电源加电启动后,电压先到43.1V再到53.5V,然后就关闭了,而后自动重启进入上述步骤,我以为没有带负载的原因)。就把电源改了,结果还是这样,电源启动后从43.1V升压到设定电压,电源没有电流输出,没有几秒就关机了,再几秒重启,循环。是电源本来的问题吗能解决否?还是改的方案有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那位大神能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通信电源,有可能是由控制器控制的,找找说明书

网友:
风扇检查了没?

楼主:
检查风扇了,一台是两个风扇都转,另一台是只有一个风扇转。在外面的是只有有个风扇转的。今天把不转的风扇换成电脑风扇,好了点儿。有十分钟左右重启一次。风扇问题?

网友A(2022-01-28):
风扇达不到额定转数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达不到额定转数不行

对,要求很严,买了几个风扇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