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子探空仪的零件

楼主(2021-11-28):
盒子是真空的, 气压的变化转换为电容的变化, 然后------编码------传到地面接收机-----

网友:
只知道这种鼓状元件是测量气压的东西,但是具体原理不太清楚。

网友:
能当蚊香座

网友:
你拆可惜了,单独拆出膜盒来用机械放大位移后就是个很好的家用气压计

网友A:
应该是个膜盒式位移传感器,弹性膜盒在气压改变时产生弹性变形,驱动铁心,铁心在位移检测线圈或霍尔元件内位移被检测变成模拟信号输出,或可驱动一个微动开关作位式输出
图中可见铁心,但未见检测线圈或霍尔元件或微动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膜盒式位移传感器,弹性膜盒在气压改变时产生弹性变形,驱动铁心,铁心在位移检测线圈或霍尔元件内 ...

图中看是电容式。

真空盒膜片随气压变动,带动里面圆盘位移,两圆盘距离变动,电容变化。导出的电容线在中间,与外壳有绝缘白色介质。

如果是机械式不须绝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中看是电容式。

真空盒膜片随气压变动,带动里面圆盘位移,两圆盘距离变动,电容变化。导出的电容线 ...

坛友说的很有道理,能看到电容传感器引出线就更好了

网友:
进来开开眼界,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友说的很有道理,能看到电容传感器引出线就更好了

然后,此电容参与一个震荡电路,震荡频率随电容变化而变化,再用滤波电路分出几个档次,触发几个不同信号,表示不同的气压范围,发射给地面接收。我想象的,胡说。

网友:
6楼说的对,是一个真空膜盒,利用大气压的大小进行收缩来检测高度,实现对物体高度的检测。

网友(2023-04-11):
好玩的东西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