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钟的晶振频率怎么测?

楼主(2021-11-28):
我用万用表的频率测量没什么反应。
是在板子上就行吧?
不用安电池吧?
两只表笔接两个引脚没反应
一只表笔接一个引脚没反应
一只表笔接一个引脚,另一个接板子负极也没反应

网友A:
  二手频率计很便宜的。

网友:
必须通电啊,不通电不起振怎么测,而且,有的,表笔搭上去就会停振

楼主:
都有,石英机芯是好的,

楼主:
就是用万用表的频率档去测,有时候显示数值,有时候不显示数值

楼主:
有时候显示2点几kHz,有时候显示13点几khz,不能稳定地一直显示32.768khz,

楼主:
试了几个数字表,都是这样子,是不是表不好用?是不是必须要买个晶体管测试仪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频率计很便宜的。

感谢,还有卖这东西的,

网友:
一般用示波器比较直观特别是有直读功能的。。。但是晶体不贵可以啊直接代换试一试。包括附件的起振电容。

网友:
楼主要想精确测量32.768KHz石英钟的晶振频率这个推荐你参考下面的链接,我按图制作了一个除了石英晶体振荡器受品质与温度影响外十分精准,正常话年误差在一钟以内不是个问题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14189-1-1.html

网友B:
万用表的频率档位就是个鸡肋。

网友(2022-01-09):
除了频率计,就只有示波器才能准确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的频率档位就是个鸡肋。

也不能那样说
譬如测个交流电的频率还是可以的

网友:
纯属小白,过来学习

网友:
好像有钟表用的校表仪

网友:
万用表的频率档不是微电压输入,一般都是可以测量380V电压的,我的钳表说是最低输入电压大于6V才有效。石英钟晶振那么小的振幅电压可能低于万用表灵敏度,还有在晶振上直接测量频率也会漂移。

网友:
试过用数字万用表是测不了,用示波器可以

网友:
数字万用表频率档相对晶振两端输入内阻小,并上后影响晶体振荡,严重停振。还有万用表内阻和分布电容等干扰,测这个也不准。

哈哈,回复你一下,分够了,终于成为中级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