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接8欧喇叭,一会接4欧;但负反馈电阻是调定的,影响不?

楼主(2021-11-28):
借个坛友的图。

接8欧喇叭时,调试确定了负反馈电阻阻值,焊死,完工。

然后改接4欧喇叭,此时从牛的8欧端子施加于负反馈电阻的反馈电压不会变?

这个问题涉及到胆机是否可以随意切换8欧箱和4欧箱,我琢磨了半天,没结论,来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只要你不是把4欧喇叭放8欧端是没事的。在这线路上,8欧端可看成是4欧端喇叭的自藕变压器,这就不会有什麽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不是把4喇叭放8端是没事的。在这线路上,2端可看成是4端喇叭的自藕变压器,这就不会有什麽变化。

我的语文较差,表达不太清楚。肯定得4欧箱接牛的4欧端子,8欧箱接牛的8欧端子。

从理论上来说,反馈电压应该是一样的,就是不知道实际情况是否也如此,没实测过。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语文较差,表达不太清楚。肯定得4欧箱接牛的4欧端子,8欧箱接牛的8欧端子。

从理论上来说,反馈电 ...

对反馈没有影响。

网友:
没有影响,放心大胆使用。

楼主:
大家都这么说,那就妥妥的了。谢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负反馈电压有变化,也只是反馈比例系数的变化,相位上忽略不计,反馈效果会有些少量变化,耳朵听不出来 ...

收到,明白

网友C:
你要明白输出”牛“的作用,其实我很烦用牛这个字眼。人家就是个变阻抗的变压器。只有接入针对的阻抗那么初次级的阻抗才一样。比如你把4欧喇叭接入8欧绕组,那么初级的阻抗也会变小。影响不大,只不过阻抗不适应原有的工作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明白输出”牛“的作用,其实我很烦用牛这个字眼。人家就是个变阻抗的变压器。只有接入针对的阻抗那么初 ...

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来说,接4欧时,反馈网络上多串联了一个电感,这个L R与纯粹的R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

不看成电感,看成自耦变压器,是不是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从这个图来看,接8欧,喇叭所引起的失真及时能反馈到激励管,但接4欧……会不会有一些折扣?这个请专家 ...

这个......文化低了没法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8欧、4欧喇叭,不是同时接入吧。

啥,同时接入,我的脑回路没跟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