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管型号

楼主(2021-11-28):
这个管是什么型号敬请赐教!

网友:
608O?沙利文。

网友:
似是6080, 或6N5p东欧板。但6082也有可能,这很難猜对,反正三者都差不多。

但说句实话,单看这圖就连是否双三极管也不肯定。

网友:
6N5P的外国型号

网友:
应该是喜万年的6080,就当做是6N13,6N5好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