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次级部分的IC?

楼主(2021-11-28):
好友送一开关电源,打开后次级部分的两个IC不认识,请教电源技术高人?

网友:
3843 就是 UC3843 啊,经典的开关电源 IC

左边两个一看 International Rectifier 就知道不是 IC

网友:
NMOS管,型号IRF7201,30V、5.8A、0.03欧姆。

网友:
你认识了也没有用。

网友:
一看3843就知道是原边,不是次级。但是看PCB安全间距完全不够,难道是二次稳压?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关注和回复!刚查到:

网友:
大约是不隔离的DC-DC电源,可能用于同步整流。

网友:
就是一个MOS管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回复!
今有时间,对照IC资料的PCB的走线,一个F7201 是+12V受控输出,2843和另一个F7201是+5V稳压输出(与+12V同时受控,低电平有效),两路均有2--3A的电流输出。仅+12V带一车机绰绰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