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进入系统,出现一排英文

楼主(2021-11-28):
无法进入系统,出现

网友:
你拆开动过电脑没有,主板上有两个可以插cpu风扇电源的接口,如果出错,插在另一个上就可以了,位置不对

网友:
英文显示系统风扇坏了

楼主:
谢谢!风扇是正常转动

网友A:
风扇检测不到,一般来说允许F1跳过
你这不像BIOS的警告

网友:
风扇转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检测不到,一般来说允许F1跳过
你这不像BIOS的警告

谢谢!如何进入系统

网友:
ERROR: System fan can not be detected
错误:没有检测到系统风扇。

Please verify to make sure fan cable is plug in correctly
the systen will shut down to prevent any potential danmage to the system
请在电源关闭的情况下检查风扇线缆是否安装正确,避免不必要的损坏。

网友B:
开机按del进入BIOS,在启动选项里选择启动不检查风扇,这样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羡慕,佩服懂得英语的所有人。

网友:
出现这个报错最好换掉CPU风扇。 虽然还转,但检测不到,系统就不能自动控制功耗和温度了

网友:
英语有页面翻译的

网友:
如果风扇是正常转动,系统检查不到,可能是风扇感应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按del进入BIOS,在启动选项里选择启动不检查风扇,这样就可以启动了

谢谢。如何关闭风扇的检测

网友:
你百度一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