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内前辈们,单片机方面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1-11-28):
大家好,最近自学数字电路一点皮毛,有些疑问,请大家指教下,
是不是编程器,仿真器,现在单片机编程,已经不用了,以前那种一次性擦写的存储器很贵,还有就是芯片烧入的方式,只能通过编程器写入,
现在都是闪存这种,完全没有编程器的市场了,

现在有了闪存,仿真更没有必要了,随时写入,随时验证,

网友A:
仿真还是有必要的,调试程序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还是有必要的,调试程序很重要

坛友好,单片机现在只接触使用过arduino,是不是我对仿真有误解啊
我的理解仿真就是,模拟一个假的存储器调试

网友:
除了调试,还因为你启动单片机时它里面是空的。没法运行。

网友:
现在是调试烧写一体化, 买个U盘的玩意儿或者一块小板就可以了, 而且还很便宜(山寨)

没有之前的"仿真"概念,  发展到"在线调试",程序运行的同时, 不断读取内部的变量/寄存器,内存等实时数据(实际读取还是有延迟)

网友:
现在的MCU很多都是内置ROM的,一般也都无法使用通用编程器进行编程,也没有第三方仿真器,一般都是用各个厂家自己的下载器/仿真器进行下载/仿真/调试。STC单片机的话用串口就能实现下载、调试。当然很多别的厂家单片机通过BootLoader也可以实现串口下载,STC本质上也是BootLoader。
现在也不是没有外置ROM和RAM的MCU,但是都是性能强大的MCU,需要MB级别的ROM、RAM,这种Flash ROM也都是串行的,比如SPI等,与早年的外置ROM、RAM的完全不同。
当然了就说早年的MCU,比如P8051,也是有内置ROM型号的,更早的话,讨论没有意义了。

网友:
把仿真说的高大上,对入门来说,就是运行一段程序,过就过,不过就不过。不过就改。仿真,高级一点就是真正开发卖钱的时候做的事情。楼主不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你玩51S或者arduiou都是uSB在线写入修改程序,不使用编程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坛友好,单片机现在只接触使用过arduino,是不是我对仿真有误解啊
我的理解仿真就是,模拟一个假的存储 ...

不止是这样,仿真不只是让你省存储器,还有调试的作用,你用 Arduino IDE 是无法插入断点、中断程序查看 IO/寄存器的,而仿真的意义在于可以和 PC 上用 IDE 开发程序一样设置断点,观察程序运行,找出问题,Arduino 这种写好代码下载运行的模式,如果是比较小的程序问题不大,比较大的程序,可能出问题你找不到问题在哪。

Arduino 最初基于 Amtel M328,328 是没有 JTAG 接口和片上调试系统的,不过它也有一些其它型号有片上调试系统和 JTAG 接口,这种是可以用 JTAG 仿真器接到 PC 上,用 Atmel Studio 在线调试的,当然就不能用 Arduino IDE 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止是这样,仿真不只是让你省存储器,还有调试的作用,你用 Arduino IDE 是无法插入断点、中断程序查看  ...

谢谢大佬,看您坛内的帖子学到不少,又承蒙几次指点,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玩ARM单片机的话,几十元卖个JLINK仿真器和编程器都解决了。

网友(2022-01-08):
仿真器这玩意看人,高手编程一次过,小程序一次过,用不到仿真器;入门,大程序,成千上万条程序,出错时找不到问题的时候,仿真器就可以上场了

网友C(2022-02-08):
仿真我也不懂,好像也用不上,我碰到麻烦都是在程序中插入在固定p0口输出数据观察程序运行情况,到哪卡死就能出错看出来,程序也不大不小,几千条,本人是开发单片机收音机,可能这领域用不上仿真

网友:
那摩多232口用一个关心什么取出来看就行了,仿真当然很好就是麻烦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仿真我也不懂,好像也用不上,我碰到麻烦都是在程序中插入在固定p0口输出数据观察程序运行情况,到哪卡死就 ...

应用比较简单可能仿真提现不出优势,不如直接焊块板子跑一下来的实际和效果好。当涉及多模块协调合作,挂戒连接spi,i2c等外设,内部还要时分操作时候,计算量大,代码多,可能焊板子不直观了,仿真是很好用的。个人基本不用仿真,模拟时候有时候仿真仿真运放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