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不太懂。。。

楼主(2021-11-28):
下表是个小功率五极胆管的 应用手册给出的参数。从参数上看:B+ 是200V,阴极电阻 215欧,屏流 65MA。。。

不太懂 这种表示方法,没有给出 屏极电压、阴极电压值,那么调试时,屏压、阴压是多大才合适呢?另外 当B+ 电源是200V时,不同的输出牛 屏压也不同。。。

网友A:
Vb不是B+电压而是屏压。根据屏流与帘栅流可以得到阴极电流,表中有阴极电阻阻值,自然可以换算出阴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不是B+电压而是屏压。根据屏流与帘栅流可以得到阴极电流,表中有阴极电阻阻值,自然可以换算出阴极电压。

谢谢指教!手册中 Va是 屏对阴极电压。那么  Vb不是B+电压?是屏压对那的电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手册中 Va是 屏对阴极电压。那么  Vb不是B+电压?是屏压对那的电压呢?

他这个表格里的Vb就是通常用的Va。就如对某一个角可以标∠A;∠B;∠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表格里的Vb就是通常用的Va。就如对某一个角可以标∠A;∠B;∠C......

下表中Vba  是什么意思?这3张表是同一只管子。。。

网友B:
手册上的 Vb就是电源电压,也就是+B。

Va才是屏极电压。

+B电压 = 变压器压降 + Va + Vk(-Ug)

1楼图已知有:Rk=215欧,Ia=64~65mA,求Vk
Vk=Rk×Ia(取平均值64.5mA)215×0.0645A=13.86V,也就是栅极负压13.8V ≈14V

关于Vb、 Va的问题,贴EL34的数据手册为证,看红框英文。

网友C:
这是简化的应用数据,
意思是说,你做电路只要按照这上面写的做,根本就不用考虑屏压和阴极电压多少,就能达到近似的正常工作状态。
很多人恨不得把屏极电压调的跟设计值一丁点都不差,这是非常不理智的。首先管子有自身的非线性和离散性,然后 张三的输出牛和李四的输出牛直流电阻不同,再然后,不同的电源形式内阻也不同,等等诸如此类,比如200V的屏极电压,正负误差30V以内就认为是正常,根本不需要任何调整,也许你瞎调,反而画蛇添足 适得其反。
下面那三组数据,是不同输入电压时的 电流值和输出功率,看不看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简化的应用数据,
意思是说,你做电路只要按照这上面写的做,根本就不用考虑屏压和阴极电压多少,就能 ...

我的输出牛 内阻小,压降也小,B+电压就不到200V。。。所以 不知所错。。。     谢谢版主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的 Vb就是电源电压,也就是+B。

Va才是屏极电压。

一直对  Vb  Va 弄不懂!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输出牛 内阻小,压降也小,B+电压就不到200V。。。所以 不知所错。。。     谢谢版主指教!

B+就是指的电源电压。

楼主:
谢谢版主指教!外文手册 有时弄不懂,不知以哪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