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 最简廉价微功率直推喇叭开关电源小胆机

楼主(2021-11-28):
首先做一点说明,本胆机基本没有啥设计,无输出设计匹配,是很随意的电源牛做输出牛,喇叭选择高灵敏度大尺寸即可。选择的电子管是常见的6N1,屏级超功耗使用,考虑到廉价,没考虑寿命,根据初步实验,估计使用半年没问题。

最简:几乎是最简单的结构,为啥,因为只有不到10个元件。
廉价:看电路图就知道没值钱的元器件,故取名适合学生党。
微功率:输出功率估计0.7w左右,但完全够15平米房间正常聆听。
直推喇叭:直接接喇叭输出,这是一台小功率功放,不是前级。去掉输出牛后似乎可以做前级。

开关电源:总输入电源使用的是24V3A打印机电源。为了使24V变为灯丝的6.3V,使用了LM2596S DC-DC降压模块。为了升压到6N1的工作阳极电压,使用了两个日本DC-DC升压模块(这模块功率非常小,可能小于3W。36V输入96V输出,改造后可12V以上输入,未接负载时可输出120V以上)。接入电路后,需要这样的两个串联,24v输入,输出160v左右。

因为没找到两个相同的电源输出牛,所以只做了单声道。实际上可以做出双声道的。
这里因找到一个合适的小巧铝盒子,已经有了开关,电源输入口,音源输出口,所以直接改造做出来了。

6N1小胆机电路图

6N1小胆机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几天您的建议把6N1内部并管,看看效果?我也期待有没有好的惊喜。
但是实验结果是失望的。

您没有把单管工作状态回复到不超标的标准工作状态而强行并管那不是雪上加霜吗?这样电源也负担不了.

结果你这一波DIY失败得一塌糊涂.

为什么你死活不放弃零栅压?正半波有栅流会砍坏输入讯号造成极大失真的,不值得硬粗着

脖子抱紧不放.中学科技那种只求焊响不管电路合理否霸王硬上弓追求哗众取宠赶销量的模式己成历史.

在洁净、时髦、明亮的小书房,放着一台声音好到难以名状的小胆机,才是当今的追求

先把单管加上阴极电阻旁路电解,调至标准工作状,再并管,电源保你不超标,机子也会滿分,而得到广大

矿友的投票支持

楼主:
这是正面、后面的图片

楼主:
明天打开盒子,拍照上传,补充内部图片。

网友B:
作品的标题过长,要压缩,根据大赛公告,标题不要超出20个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品的标题过长,要压缩,根据大赛公告,标题不要超出20个汉字.

感谢提醒。把 “学生党的” 这四个字去掉就可以了。可是为什么今天不能修改了呢? 请本版管理员帮忙修改下,谢谢。

楼主:
小胆机6N1工作点图片,DC-DC降压模块,DC-DC升压模块

楼主:
小胆机拆开内部图片,及通电状态相关图片。

请忽略旁边那个小喇叭(这个喇叭灵敏度不高,尺寸也小,造成发声也小)。
家里有6寸的老式高灵敏度喇叭,6欧姆,放音感觉很不错。

图中两个DC-DC升压模块是叠在一起串联的。在高压输出端接上400V 22uF的
滤波电容,减少电压波动和模块发出的轻微滋滋声。

使用开关电源全直流供电,最大的优点是,输出喇叭几乎没有底噪,靠近喇叭也听不到。

由于小胆机输出功率很小,不到1W,故没有设置音量电位器。
CD机音源输入有较大音量,电脑或手机做音源输入,音量中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今年轻人能好好写字的不多了

感谢支持。

网友A:
应该把另半边管用上,宁可加负栅,这样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品不错,关键是字写得好,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因为字写得好得到领导的器重,他说看人三看:一看其表;二看 ...

你的评价抬爱了,不敢当啊。FM收音,我是搞不懂,只对单端胆机略知一二,推挽也没去了解,一点点这方面爱好。看到你的制作,这才是有技术含量的大作,期待你的最终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把另半边管用上,宁可加负栅,这样才合理

你说得对。对于很多管子,不管是放大管还是功率管,确实一般都要给栅极加负偏压,如6P1, 6P6P。它们的栅极阳极曲线图向右下伸展,主要以0伏向负间隔。我看6N1的曲线,却是0伏向左上和右下伸展,有正也有负。既然有这样的曲线,我想那么工作点直接放到0伏线上也应该可以,不用加偏负压,还省去一个负偏压电阻。具体是否合理,还请这方面的大佬来分析指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对于很多管子,不管是放大管还是功率管,确实一般都要给栅极加负偏压,如6P1, 6P6P。它们的栅 ...

这个问题不是重点,你测到那里优秀/声音好就好,

我的想法是6n1一边管子空着,是否可并管试听一下有无意外惊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正面、后面的图片

标题已经给你改了,请你把参赛的照片上的标题改了,重新发照片,可以给你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题已经给你改了,请你把参赛的照片上的标题改了,重新发照片,可以给你通过。

看到了,感谢版主。明晚修改重新提交几张照片。

补充内容 (2021-12-3 20:52):
现在本想来更新,可是1楼和2楼不能编辑修改了,还请版主给予指导,感谢!

补充内容 (2021-12-3 20:52):
现在本想来更新,可是1楼和2楼不能编辑修改了,还请版主给予指导,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重点,你测到那里优秀/声音好就好,

我的想法是6n1一边管子空着,是否可并管试听一下有无意 ...

你这个建议很好。当时在制作过程中,也实验过并左右两管,但是没达到预想的效果。对比分析后得出原因,当时使用12V3A做总电源输入,那两个日本dc-dc升压模块却始终输出不了更多的功率。我详细测了,并管获得的输出功率其实与单管输出的差不多,阳压100v,电流13mA。故而后来搞了24V3A电源输入,这下才显著提高了dc模块的输出功率,也才提高了单管阳压到160V,电流25mA。只不过超出了阳极功耗。至于24V输入情况下,两并管后能否更大的输出功率与音响效果,后面我再抽时间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建议很好。当时在制作过程中,也实验过并左右两管,但是没达到预想的效果。对比分析后得出原因,当 ...

〝只不过超出了阳极功耗〞

对了对了,就是见您超功耗使用,才提出试并管,然后调准每管功耗,这台机就十全十美了.

参赛嘛,完善它,取得更高分

网友E:
字写得很好,真空管通电时也很漂亮,预祝作品获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字写得很好,真空管通电时也很漂亮,预祝作品获奖。

谬赞了。还请各位关注DIY大赛各选手内容,发现优秀作品。我这仅是来凑凑热闹,实验用开关电源供电的小胆机,对胆机爱好者来说或许有点小兴趣。然而功率太小,难等大雅之堂。

楼主:
修改后的图片,如下。还请河西版主帮忙更正一下,感谢。

小胆机电路图

小胆机电路图

小胆机正面

小胆机正面

小胆机背面

小胆机背面

小胆机开关电源及输出牛

小胆机开关电源及输出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不过超出了阳极功耗〞

对了对了,就是见您超功耗使用,才提出试并管,然后调准每管功耗,这台机就十 ...

前几天您的建议把6N1内部并管,看看效果?我也期待有没有好的惊喜。
但是实验结果是失望的。

具体情况如下:
6N1内部三级管并管,总电源24V3A开关电源输入。
1.未接音源时,升压后电源模块输出正级与负极之间电压为220V,阳极电流未测试。
2.接入音源未播放时(用的耳机输入孔插接的手机放乐曲),正负极之间120V,阳极电流未测试。
3.接入音源播放时,正负极电压为98V,阳极电流为68mA左右。

可计算出播放时电源模块输出功率约为6.66W,
每个电源模块输出功率达到3.33W,这超出了我之前对它的估计(之前以为<3W)。
但是在这种并管情况下,即使不播放音乐时,喇叭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底噪和
一点点高频啸叫声,加大电容滤波也没法消除。

再变回为单管形式,测试情况如下:
1.接入音源未播放时,166V,阳极电流没测试。喇叭几乎没有底噪,非常安静。
2.接入音源播放时,  160V,阳极电流25mA, 电源输出功率4W。

这里有一点误差就是,没有直接测阳极和地之间电压,测的是电源模块正级和地的电压。
电源模块正极经过输出牛后接阳极,有2-3V的压降,不多。
这种情况,表明电压压降很小,只有几伏,工作点选取应该合适。
而上一种情况,电压压降变化极大,工作点就很不稳定。

为什么会出现并管的这种现象?我大概觉得,并管后6N1总体内阻减小,
它的特性曲线自然也就变化了。这时选取0V栅压时对应曲线上的工作点
就应该是不合适的,就造成接入音源和播放时,电压压降一直向下。

不知我的分析对不?还请熟悉电子管特性的大佬帮忙分析下。

网友F:
这个升压模块改造后输入12伏时输出能到250伏以上,我用来做猫眼高压电源正好,功率刚刚够用,另外测试过用两节锂电池串联也可以正常驱动猫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没有把单管工作状态回复到不超标的标准工作状态而强行并管那不是雪上加霜吗?这样电源也负担不了.

...

老先生说得好,上次我确实没理解到您的意图,图简便直接并管测试的。

周末按照您提示的操作步骤,加了阴极电阻和阴极电容,栅偏压在1.2V左右,再次做了并管,电压确实变化稳定多了,在120V左右,阳极电流25mA左右,电源总输出功率反而下降到3W,每管阳极功耗1.5W,自然是在合理范围内(<2.3W)。这样本好,可是有个问题无法解决,那就是只要一并管始终有明显的底噪和一点啸叫。不清楚原因出在哪,是开关升压模块带来的,还是并管内部带来的?

同时我还专门测试了0V栅压下双声道,同时每管做一声道输出,结论是电压110V左右,每管阳极电流近18mA,每管消耗电源功率2W,总的4W。每通道没有底噪和啸叫,很安静。虽说也出声,但功率比之前的单管4W小了很多,声音也小很多。

老先生说到0V栅压,在输入音频信号时正半周会有栅流而会造成极大失真。也许您经验丰富是对的。

但是我想了,这里有470k的栅漏电阻,哪怕有+5V的音频信号,在470k电阻下,栅流也是非常微小的,造成信号失真也应是微小的,也许在万分之一以下,不必太在意。

不过我没有仪表测试输入输出波形失真,也许说得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升压模块改造后输入12伏时输出能到250伏以上,我用来做猫眼高压电源正好,功率刚刚够用,另外测试过用 ...

真不错呢。两节锂电池串联也行,那么也就是说8.5V左右即可驱动升压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不错呢。两节锂电池串联也行,那么也就是说8.5V左右即可驱动升压模块?

7伏左右也可以驱动,只不过输出电压会跟着降一点,胆机供电范围宽,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