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式电熨斗的拆卸方法

楼主(2021-11-28):
手头只有一只老式电熨斗,大概是五,六十年代的产品,老货。可以加热,但是大概温控器被烧死,只加热不能调温。

分析结构,应该先拆下底板,里面可以连接手柄,但是底板是平的,没有任何螺丝。

请教底板拆卸方法,以便修理温控器。

补充内容 (2021-12-2 22:06):
该问题已解决,就是撬开拨盘,下面有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够跳开说明双金属片管用,可能是起始温度整定的过低,调高一点试试吧。

谢谢关注!

又鼓弄半天,拆开,裸机,查看温控装置,居然正常,高低温都可控。真奇了怪了。困惑不解。

装配上盖时,螺丝居然撸扣,拧不紧,发现螺丝是上家后配的,口径小一点。于是自己重新找了正确口径的,有一个尺寸稍微长,也可以。此前就用了它。

忽然想到,莫非长螺丝与温控装置发生干涉。查看结构,螺丝下面是发热管导线的套管,它随着温控过程而摆动,如果受阻,温控装置摆动回不到上限位置,而上限是温度升高位置。

长螺丝正好可以卡到套管,使温控装置摆动抬升不到位,停止在下位,即低温位置,使熨斗升温不够。

一根长螺丝的干涉,造成温控异常。

换了短螺丝,装配好,温控正常。

旧货往往有问题,尤其被人修过。

该熨斗PEG品牌,德国货,制作精良,发热电阻丝居然不是云母与扁丝,是加热管式,肯定寿命长。指示灯居然是2.5伏小灯泡,原来是主电路小电阻降压,并联取得。

网友B:
把调温的拨盘拔出来,那下面应该有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调温的拨盘拔出来,那下面应该有螺丝。

拨盘翘不动,与下面连接有弹性,估计是与下面的钢片向上螺丝连接拨盘,在上面是不可以拔出的。

翘了一阵,不见升高,没有效果。

网友B:
我以前拆的是有一个弹簧卡住拨盘的槽,用一定的力可以拔出。
不知道这个是否一样。

网友C:
手柄上面那个白色的盖子(或者叫封片),下面应该有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柄上面那个白色的盖子(或者叫封片),下面应该有螺丝。

没有。里面只有灯泡。

那么远,悬空,不可能强势连接底板。只能是底板向上连接手柄底座,才结实。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拆的是有一个弹簧卡住拨盘的槽,用一定的力可以拔出。
不知道这个是否一样。

   拨盘只能稍微翘一道窄缝,没有空间。看不到有插簧之类的紧固件。谢谢!

网友D:
见塑料壳上AEG字样,电动工具那个AEG牌子么,高档货?

好像螺丝是在底板屁股有两颗。
家里也有一两个这种一九八几年的款式,也是调温坏了。买了像一组簧片样的温控配件换上,不灵,铁板都烧红了,没修好。内部是很细的电热丝,绕在一块比扑克牌略长的云母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塑料壳上AEG字样,电动工具那个AEG牌子么,高档货?

好像螺丝是在底板屁股有两颗。

我不识该品牌,看导线很粗实,软线,不是伪劣货。网上看了一下,AEG是德国品牌。

底板屁股有盖板,拆下看是一排接线板电路,附近是空的,跟底板连接结构没有关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塑料壳上AEG字样,电动工具那个AEG牌子么,高档货?

好像螺丝是在底板屁股有两颗。

我拆过几个国产的,都可以拆开修理,但是这个无从下手,看不到连接结构。

网友:
这种没拆过,我拆过的几种大多是从尾部拆起

网友E:
javascript:;按照这两步完成就看见螺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调温的拨盘拔出来,那下面应该有螺丝。

拨盘很紧,拔不出,锈住了。

但是撬开一道缝,看里面,应该是插片硬插在里面的,没有其它结构。

用螺丝刀插到里面慢慢翘,终于活动了,翘出来了,里面有螺丝,拆卸成功!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拆的是有一个弹簧卡住拨盘的槽,用一定的力可以拔出。
不知道这个是否一样。

这个是直接插入式的,就是锈固了。

最后仔细观察,就是插入式的。

已经拔出来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javascript:;按照这两步完成就看见螺丝了

白色盖子里面只有导线和灯泡,没有其它结构。

下面拨盘真的可以撬开去除,看见螺丝,已经成功拆开。

谢谢!

楼主:
再次谢谢各位坛友关注,万能的矿坛啊,高手云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白色盖子里面只有导线和灯泡,没有其它结构。

下面拨盘真的可以撬开去除,看见螺丝,已经成功拆开。

双金属片式调温结构,重新整定调温范围应该可以恢复调温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金属片式调温结构,重新整定调温范围应该可以恢复调温作用。

是双金属片结构,稍微复杂一些。

没有修理之前可以加温,但是很热,也不知道是否被温控。但是拆开看后整理接线,没有大问题,重装后,发现加热后很快跳转,听见声音,但是热度很不够。奇怪的是,高。低档两端都如此,没有调温作用,温度上不来,奇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双金属片结构,稍微复杂一些。

没有修理之前可以加温,但是很热,也不知道是否被温控。但是拆开看后 ...

能够跳开说明双金属片管用,可能是起始温度整定的过低,调高一点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又鼓弄半天,拆开,裸机,查看温控装置,居然正常,高低温都可控。真奇了怪了。困惑不解。 ...

管状加热的的确很少见,恭喜楼主修复如常。
都说调温电熨斗可以修换led灯珠,我用调温的喷汽熨斗试过,老是调不准,不是烫烂led就是不化锡,不知楼主的熨斗控温是否适合拆焊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状加热的的确很少见,恭喜楼主修复如常。
都说调温电熨斗可以修换led灯珠,我用调温的喷汽熨斗试过, ...

用熨斗修LED灯,没听说过。蒸汽熨斗能超过200度吗?  可能温控不精细。

温控是波动的,高低高低变化,但是热容量大就可以稳定时间长一些。

我的温控是端面凸轮式,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