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1B晶体管烦用表PCB重制

楼主(2021-11-28):
有幸够得了两块DF1B,正常的那一块被朋友给要去了。还剩下一块是尸体,上面缺了将近7成的件。好在表头、刀盘、壳子都是完好的。本人的技术根本不到位,原电路板都无从下手,更何况是缺了这么多件的尸体,更是如此。没办法,索性拆除了剩余的元件,将板子扫描,然后重新抄了一下档位触点。
实话实说,原表的布局太乱,N多的飞线,一旦挂了或者出问题了,拆装维修十分麻烦,不小心搞断了线,再没有原版的图纸,就彻底麻瓜了。

这次重制,首先是先打理一下表壳,档位的字体大部分都掉色了。这个问题不大,涂改液大法安排就完了。
硬件部分:首先来讲没有一手资料(图纸文件十分的模糊),第二呢,既然是重新画PCB,索性我也就抛弃了原表设计的分立差分电路,改用坛子里面名为wanwenhao大佬发帖的那个TL061改装。
供电部分改用了两节16340锂电池给运放供电,欧姆档供电依然五号电池安排。将后壳上电池仓拆除之后,两节16340和5号电池可以直接固定到PCB上面,后盖可以完美的合上,这样整体性强一些。
PCB方面,一共打了两次样。第一次由于是验证电路结构有没有问题,所以选择了最便宜的喷锡工艺,所有电阻也都是选用了1%精度的2512SMT。运放周边的电阻也都是1%的。收到之后组装完毕发现,A和V都准。而且交直流V可以共用一条刻度,直接读取DC刻度就行了。由于没有mV的基准,所以没有验证情况。欧姆档发现了一个惊喜:Rx100到Rx1M档位,只需要调一次欧姆零即可,也就是说在这几个档位区间换挡不用再重新短路表笔调零了。虽说如此,但却不准。怀疑是电阻精度的问题(所有电阻用的都是百分之一的)。

然后调整了一下布局,又打了一次样

PCB正面

PCB正面

二次打样,PCB工艺选择了沉金,镀金太贵了,真心搞不起。
所有档位相关的电阻全部改用2512的0.1%SMT。
电流档的电阻选用了EE的千分之一,除了50mA档位是3瓦之外,0.5到5mA的都是1/2瓦。500mA档位电阻用了原表的,因为手里没有数字电桥,无法绕制这么小的阻值(0.0556欧姆)。
运放周边的电阻,用的是1/4瓦718的0.1%电阻,不要在这上面省,电阻精度的一致性对于差分电路真的十分重要,单独在这上面翻车了真心不值得呀。

PCB背面

PCB背面

原表欧姆档输出到放大电路那一端的两个固定电阻换成了电位器+电阻这种的组合,用电位器来补偿电阻的误差呗。

安装完毕后的样子

安装完毕后的样子

然后,原表的那个3排6刀双掷18脚的拨动开关太过于阴间,十分难找不说,安装难度也是十分的大,因为得额外的将引脚加长,这样一来,就十分的恶心。左右是调整布局,我干脆将其改成了易于购买到的双排6刀双掷18脚开关。无非就是脚位与档位的引线重新调整一下,这也不算费事,本人脑子笨,但多寻思一会儿也就想通了。

但,二次修改完之后的欧姆档依旧不准,问了一些大佬,得到的答案基本就是:这表头的线性不行。但是我自己合计,线性不行的话,为啥只有欧姆档不准呢?看来我是进入了误区,单纯地以为沿用原表数值就行,其实这样是不行的。看来这次又是翻车了、、、、。

网友:
我的MF47调整Ro后,测值结果如下
该表,电压档,满度校准后,中心误差0.7格左右。

该表X100档测得内阻Ro=1.65kΩ,接入16kΩ电阻测得1.5kΩ,偏小误差6%,须把Ro调小6%,在Ro上并联25kΩ电阻即可。借助电阻箱等工具,全程测量结果如下:

Rx/kΩ        测值/kΩ        误差
0.10        0.09        -10%
0.20        0.19        -5%
0.30        0.28        -7%
0.40        0.38        -5%
0.50        0.48        -5%
0.60        0.58        -3%
0.70        0.68        -3%
0.80        0.58        -3%
0.90        0.88        -2%
1.00        0.98        -2%
1.60        1.58        -1.5%
2.00        2.0        0%
3.00        3.0        0%
4.00        4.0        0%
5.00        5.1        2%
6.00        6.1        2%
7.00        7.1        2%
8.00        8.2        2%
9.00        9.2        2%
10.0        10.2        2%
51        53        4%
100        102        2%

网友:
厉害,够劲头。

如果能确认电压电流档的线性很好的话,欧姆档不准的原因,还是因为欧姆档的测量内阻没控制准确

网友A:
支持! 欧姆档是否和电池内阻有关? 如果加个贴片封装的LDO稳压芯片能否改善?

网友B:
这个表的欧姆当要准确就得一个准确的1.5V电池,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了。用一个稳压电源一试便知。

网友C:
捯饬的很好哦!
不知这铜箔的耐磨程度咋样了。

网友:
你这个厉害,记得以前咨询过沉金工艺,单做好像要一百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的欧姆当要准确就得一个准确的1.5V电池,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了。用一个稳压电源一试便知。

指针表测量电阻,用的是比较法,被测电阻与内部的标准电阻比较,间接得到(计算出)被测量的电阻值,与电池的电压完全无关,何来需要准确的1.5V电池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捯饬的很好哦!
不知这铜箔的耐磨程度咋样了。

镀金的话,耐磨是最好的。但镀金价格十分昂贵,板子良品率低。。。。
沉金的软,不耐磨。。。但我做出来的并不侧重于耐用,毕竟不是专业设计人员。。。救砖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 欧姆档是否和电池内阻有关? 如果加个贴片封装的LDO稳压芯片能否改善?

欧姆档的分流电阻得重新调整。由于不会计算,所以得一点点的摸索了

网友E:
该表中值好像是10欧,校正各档中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该表中值好像是10欧,校正各档中值就可以了

调整了一下,Rx10测量100欧,档中心值能对上,但测量10欧,就偏右差不多一格左右。。。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调整了一下,Rx10测量100欧,档中心值能对上,但测量10欧,就偏右差不多一格左右。。。

要把欧姆档校得比较准,第一步是先认真检查表头的线性。比较容易的检查是利用10v档,分别给他提供10.0v、9.0v、...1.0v,看指针能否10次都压线或基本压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指针表测量电阻,用的是比较法,被测电阻与内部的标准电阻比较,间接得到(计算出)被测量的电阻值,与电 ...

你看看图,电阻档好像很简陋。

网友:
电流档准 电阻档应该也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调整了一下,Rx10测量100欧,档中心值能对上,但测量10欧,就偏右差不多一格左右。。。

电阻档各档中值要分别校准,各档互不牵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捯饬的很好哦!
不知这铜箔的耐磨程度咋样了。

凑合用够了。。。因为是沉金工艺而非镀金工艺。。。。
其实,所有选择困难症的根源都在于一个字~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档各档中值要分别校准,各档互不牵连

原表的x1到x1M电阻分别是10欧、100欧、1k欧、10k欧、101k欧和1.11M欧。
我这次完全按照原表欧姆档电阻数据选的,但x1档中心值对不上,其余各档中心值基本ok。只是,还有个这样的奇葩问题:假如用某一档,比方x10档去测量1欧姆电阻,表针指在最右靠近1的位置,也就是说,还差半格才能压线。。这就很奇怪了,中心值能靠上,但右边的数值就差那么一点才能对上了。。。

网友G:
都下来得花多少钱啊,历害啊

网友:
不秘镀金,多整几块板子就完了,磨的不行了就换一个板子

网友:
这可能是表头线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下来得花多少钱啊,历害啊

板子是自己琢磨抄的,1块钱扫描。抄板等于没花钱
然后沉金的pcb打样是230块钱5片。剩下的就是电阻钱了

网友F:
想耐用,可以在铜箔上加镀银的铜片,就像老mf47那样。

这个在设计pcb之时,一并安排,制作起来不难,难的是那些铜片材料不好找。即使有足够的老mf47配件,也不一定合用或弄妥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表的x1到x1M电阻分别是10欧、100欧、1k欧、10k欧、101k欧和1.11M欧。
我这次完全按照原表欧姆档电阻数 ...

指针万用表电阻档中值附近测量精度最高,是他的测量原理所决定的,几乎每个指针表的说明书有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耐用,可以在铜箔上加镀银的铜片,就像老mf47那样。

这个在设计pcb之时,一并安排,制作起来不难,难 ...

想耐用,除非独立波段开关+PCB。。。像mf60那样的组合,是最靠谱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要把欧姆档校得比较准,第一步是先认真检查表头的线性。比较容易的检查是利用10v档,分别给他提供10.0v、 ...

要把欧姆档校得比较准,第一步是先认真检查表头的线性。比较容易的检查是利用10v档,分别给他提供10.0v、9.0v、...1.0v,看指针能否10次都压线或基本压线。
==================================
把表头的线性度作为欧姆表准确的大前提是没有必要的。

按常规做法调整就可以了。

第1步要检查开路时能否归零,即零度校准,不归零则要进行机械调零,表中间有一个旋扭可以调节。
第2步要检查短路时能否归零,即满度校准,不归零则要进行欧姆调零,万用表右侧一般有一个电位器可以调节。
第3步做中点校准,接入已知阻值的电阻,如Rx=100欧、1千欧等,阻值须接近中值电阻,如果测值偏小5%,那么内阻Ro调小5%就可以了。

做了以上三步,实际上就对欧姆表做了3点校准,对应的是二次曲线,可以消除二阶次的误差,也就是说,二阶非线性误差是可以消除的。
三阶的误差是很小的(3次方的误差项),基本上可以忽略,除非表头非线性过大。
比如,电流表满度校准后,中点误差1格,这样的表,中点误差高达2.5%(全程50格计算),3点校欧姆准后,在20%至80%偏转角范围内,也接近刀刀压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耐用,可以在铜箔上加镀银的铜片,就像老mf47那样。

这个在设计pcb之时,一并安排,制作起来不难,难 ...

如果触点有一定高度的话,要考虑刀盘的触片在转动时,是否会卡到触点上。。。弄起来比较费劲,毕竟刀盘没有重制,所以不敢贸然尝试。而且,我几何学的不好,也不会计算这些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把欧姆档校得比较准,第一步是先认真检查表头的线性。比较容易的检查是利用10v档,分别给他提供10.0v ...

感谢指点。欧姆档调零没问题的,无论是运放零还是欧姆零都是能调整的。等以后有时间了,我再画一次,下次打算给欧姆档每个档位加一个小的电位器,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调节了

网友:
有否测过直流电流档的线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