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P9P三极管接法做电压放大推6P6P或6P3P可行吗?

楼主(2021-11-28):
有N多6P9P,想用此管做电压放大,有什么弊病吗?

网友:
其實6P9p推300B,211等是一絕,根本不必大財少用。退求其次,用來推三极接法6p3p也省去很多麻煩。

网友:
我是进来看看的,没别的意思就是学习一下

网友:
我手里也有几只但愿能用上。

网友:
我用6P9P三极接法,推813单端和推挽均有良好的表现。

网友:
6P9P推FU811可以吗?

网友:
6P9P三接大概相当于一个中U功率三极管,单独一级放大倍数偏低,还不足以推动标接的6p3p,勉强推基本上没有负反馈的余地。如果采用标接,则推动五级管、束射管、包括部分三极管都绰绰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