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JT替换电压放大级电子管,可行?(BF420直代6G2P,管基直插)

楼主(2021-11-29):
只求没太大失真,方便、好玩即可。主要是好玩。

如图这么干,能响吗?

视放BJT耐压>300V,不用另外搞BJT的低压电源。视放管直接取代电压放大tube很方便。

这类BJT的结电容小,虽然负载电阻阻值较大,也不至于太影响高音。

集电极电阻和发射极电阻比值50,也就卡死了本级电压增益最多50,不会过大,合适。

不过视放管hfe也就50-100左右,会不会小了点?

换D756A是不是好点?其实756A的140V耐压也够了,有集电极大电阻,不会烧管。756A的hfe大,结电容更小。

我最终的想法就是把BJT和偏置电阻用环氧封在大八脚管基里,拔掉6G2P,直接插上硅管照样响。类似于硅5Z4P的硅代电子管玩法。

以上是我瞎琢磨的,不知是否已有先行者试验过BJT推tube,请多多指导,谢谢。

网友:
BJT高电压线性放大器,请注意功耗和散热。

网友A:
    认为可行 ,下面给你个类似电路供参考,可以不用高反压晶体管。
这个放大器是由一只NPN晶体管和一只电子管构成的。晶体管作电压放大,电子管作功率放大。从图中可以看出,晶体管T1是靠由电子管V1阴极电阻上引出的直流电压来供电的,当输出电子管工作在甲类的情况下,这个直流电压是稳定的。晶体管T1直接和电子管相连接,由电阻R1建立起晶体管的偏流,这个电阻同时也是稳定第一级工作点所必需的负反馈电阻。例如,当基极电流增加时,集电极电流增加,而流过电子管的阴极电流减少,使得阴极电阻上的压降减小,因而流过R1的基极电流也将减小,起到负反馈的作用,使T1的工作趋于稳定。
    这个放大器当输入端电压为30毫伏时,输出功率为1瓦,放大量将近60分贝。当输出功率为4瓦时,失真系数等于10%。
    认为晶体管与电子管混合理想状态下阻抗要有匹配才好。

网友B:
前石后胆是可行的,由于晶体管可以在十多伏的电压下工作,所以级间可以直耦,就像于版主提供的电路那样,另外前级放大可以使用场效应管,以获得类似于电子管的效果。

网友:
胆结石症状

楼主:
有了各位的指导,有信心去试验了。谢谢大家。

关于功耗,计算下来BJT只有一百多毫瓦,远低于节能灯内to-92的功耗。节能灯的密闭灯壳摸起来很热的,照样多少年没事,所以,估计硅代BJT也没事。

在管基内封闭BJT有两个方案:A.环氧整体浇筑。B.用开孔器切一块环氧板(圆盖板),把盖板粘在管基顶,管基内空。或者找个合适的维生素小药瓶(盖)扣上也行。现在看来B方案散热可能好一些,不确定。

关于散热器,BF871有巨大的自带散热器,不过个头太高了,不一定能放进管基,估计还得用钳子把散热器扳弯才能放入。但是,100多毫瓦,貌似确实用不上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为可行 ,下面给你个类似电路供参考,可以不用高反压晶体管。
这个放大器是由一只NPN晶体管和一只电 ...

非常好的电路。对其有两点思考:

1.对于手机输出,增益太高。可以考虑串入射级负反馈电阻,控制增益,降低失真。

2.直接耦合有利于改善音质,很不错。但是,很难实现直插代换。我是想各种6SQ7,6G2P、各种硅管都能任意换插着玩。如果6G2P代换成功,那么类似的,6J4P,6J8P,6N9P,6N8P都可以试试嘛。

我又仔细想了想,加射级电阻后,电压放大级失真降低,但整机失真是大于版主原图的。

观察束射管特性曲线簇的疏密变化,发现其与BJT特性曲线簇类似,两级放大,可以反相抵消部分失真。

所以,对于版主原图,强放级无负反馈,整机无大环负反馈,不加射级电阻可能整机失真更低。只是此时输入阻抗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石后胆是可行的,由于晶体管可以在十多伏的电压下工作,所以级间可以直耦,就像于版主提供的电路那样,另 ...

对场管不熟,老师能否推荐场管型号及其直接代线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晶体管代替要注意的是输入阻抗变化对前级状态的影响,而不是增益

感谢指导。

所以我在考虑2SD756A,hfe高,配合射级电阻,输入阻抗也很高。

但是用视放管对我来说输入阻抗也够了,因为我的信号源是手机,32欧的耳机都能拖动,驱动此功放没问题。我甚至想把输入电位器换成更低阻的,以减小杂讯感应。

一切都是瞎玩,弄响就行

楼主:
我又琢磨了一下,要搞成通用硅代管,管基内得封装4个零件,硅管,隔直电容,偏流3296,射级3296。

如果管基体积不够,估计还得扣个药瓶子增高。

斗胆借用jupeter老师的图,画了一个硅代管示意图(构想图),请大家指教。

当然,硅代管怎么调,都无法和原电路媲美。

硅代管只能说能搞响而已,因为红蓝*电阻,不论怎么调,工作点、增益、负反馈都相互牵扯,不会是最佳状态。

楼主:
感觉把小9脚增高座拆吧了,也能把to-92硅管塞进去焊上。

这样的话,EF86、6J8之类也能硅代了。胡闹上瘾了,哈哈。

代6N2得塞进两颗to-92硅管,不知能行否;实在塞不下,估计也可以找到参数合适的表贴管。

直接焊在针脚座子上也行,找个小瓶子倒扣后粘好=封装

至于小七脚6G2、6J1的硅代管,就买针和PCB焊上,再倒扣小瓶粘好。耐不耐操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久后就就会扔到床底下,老老实实地把6G2P插回去。
不要以为我是晶体管小白。

为啥FET不好使?因为电容大?

网友:
我是跟你相反,你是前石后胆,我是前胆后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