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朋友有建伍KX-4520电源变压器各输出绕组的电压数据

楼主(2021-11-29):
入手一台KENWOOD卡座,型号是KX-4520。电源变压器被上家拆除,不知参数。哪位朋友有此款机器,麻烦测个数据。先谢过!

网友:
电源变压器一定是坏了,被拆除了。

网友:
elektrotanya.com/kenwood_ka-4520.pdf/download.html

楼主:
谢谢!不识英文,还是下载不了。好像只有一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识英文,还是下载不了。好像只有一页

elektrotanya.com/kenwood_ka-4520.pdf/download.html

按这进入程序,证明你不是机械人。

出现这画面,得依要求点击所需的方格。

得依要求点击后按右下方这里,也可能会重复上一步骤再次依要求点击。

不是机械人验证通过后,按此处。

按这里下载文件,使用期五天。

楼主:
谢谢!您辛苦啦。已经下载。但不是我需要的KX-4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