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ayout60画图.出现I1.I2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11-29):
用layout60画图,下面选项除了有K1.B1.K2.B2.U外,中间还出现了I1.I2,什么意思啊?难道是4层板了吗?

网友A:
是的,最高支持四层板,pcb属性里打开多层板属性即显示i1/i2,但那么复杂的板没有和原理图同步,出错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最高支持四层板,pcb属性里打开多层板属性即显示i1/i2,但那么复杂的板没有和原理图同步,出错的可能 ...

画的是2层板,不知怎么的就这样了,已经找到选项了,谢谢您的回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