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教大神,一个破音箱居然遇到个查不到资料的IC

楼主(2021-11-29):
一个破音箱,现在这个IC在3.3V电压下电流接近1A,烫手,估计被烧坏了,或者我给我电压不对?想查资料来看看,可是居然但不到资料,求大神指点。丝印B6THM31027.1

网友A:
这么大的芯片消耗3瓦的功率也正常

网友:
B后边不是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芯片消耗3瓦的功率也正常

感谢回复。故障原因是老鼠尿把电路板供电弄短路了,19V直接进到5V里了,两个5V转3.3V的IC全坏了。这个芯片主要是烫手,不能确定好坏,要是实在查不到资料,只有把供电先修好了,上电试了。看到底坏没坏。

楼主:
感谢回复。是6,我重新弄了张图传上来了。完全查不到资料,万能的深水宝上也找不到。

网友B:
我只知道是卓荣的芯片,正常时芯片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电流的。
你看一下是多少脚的,有没有蓝牙功能,然后搜索吧,我遇到几个卓荣方案的板子,电源引脚的位置不同。

网友:
看看这里能查到不

网友C:
卓荣的方案 芯片上不一定是型号 有可能是客户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是卓荣的芯片,正常时芯片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电流的。
你看一下是多少脚的,有没有蓝牙功能,然后搜 ...

谢谢回复。芯片48脚的,不带蓝牙,板上另外有一个蓝牙模块,估计这货是挂了,现在直接上3.3电源测试,蓝牙可以连接,但蓝牙名字和故障前不一样,故障前蓝牙名称音箱的型号,现在变成好像是模块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卓荣的方案 芯片上不一定是型号 有可能是客户代码

感谢回复。还有这样标注的,现在供电部分的问题基本解决了,这个IC貌似是主控,如果找不到,就没招了。

楼主:
感谢回复。这个我也瞅了的,没瞅出什么有用的信息。实在找不到,就准备放弃了。

网友D:
建荣的AX1070,这家公司的芯片都是这个样子,很难找到PDF文档,国产的都这样,又要想用户订购,又不给技术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荣的AX1070,这家公司的芯片都是这个样子,很难找到PDF文档,国产的都这样,又要想用户订购,又不给技术 ...

感谢。已经放弃了。蓝牙,USB全部不要了。只保留前级和功放,当个普通2.0音箱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已经放弃了。蓝牙,USB全部不要了。只保留前级和功放,当个普通2.0音箱用了

可以自己买个蓝牙+USB模块改装,成本也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