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一个问题,既然可以用射频放大管做胆机,那么可以用音频放大管做射频功放吗?

楼主(2021-11-30):
把原本设计用途是射频放大的束射四极管如811和813电子管用来做胆机的操作很常见。那么用原本设计用途是音频放大的三极管如300B电子管用于射频放大会怎么样?最高工作频率能到多高?

网友:
朋友好,有些事情不能反过来的。
比如:大苫布可以遮盖小东西(不抬杠,要是特别小的就不合适),反过来,小苫布遮盖不了大东西。

电子管极间电容决定了合适的使用频率。

网友:
参数高的可以代替参数低的管子,反过来就不可以;300管子原本用于稳压电源,设计工作频率不高,但由于电子管的特性可以工作与音频范围或者稍高一些的频率,但用于发射估计不行。

网友:
好像电子管在频率适应方面优于早期晶体管,普通电子管可以做电台。早期晶体管可不行。

网友:
300B可以当小电容用了。。

网友:
音频功放管6P3P, 6P1, 6P6P, 6V6,6P14可以做发射管,30兆以下正常工作。

网友:
高往低用没问题,反过来不行,上古时代为了做高电子管的工作频率想了各种办法,像811发个短波是没问题的,300b估计中波顶天,而且效率堪忧

网友:
电子管在30MHZ以下,可以通用。音频管可以当射频管使用。频率再高,视具体型号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