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收音机两个陶瓷滤波器串联试验

楼主(2021-11-30):
偶然看到老衲以前的试验。

这可是老衲2019年全新买的,电路板上标的还是2011,但是,确是后期生产的,电路板左上角有贴片电容。早期的没有贴片元件。
以老衲引以为傲的技术,三下五除二,铜箔就bye-bye了,机子差不多也废了。下次做液晶屏泡水试验,物尽其用。

试验结果:
1、网上买的L10.7A陶瓷滤波器,代替原机的L10.7A,音质、灵敏度各方面没有任何区别。
2、L10.7A正接、反接,没有任何区别。
3、换上窄带的L10.7J,选择性没有多大提高,音质没有多大下降,更换无意义。
4、两个L10.7A串联,最佳音质变差,最佳通频带变窄,灵敏度略变差,抗邻频干扰没有多大提高。远离正台的假台没了。总之,串联意义不大。

补充内容 (2022-11-22 10:34):
收音机陶瓷滤波器和陶瓷鉴频器注意事项如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17119&extra=

网友:
这样对比不好说,因为陶瓷滤波器都有一定的频偏(我测过淘宝卖的同一批次,居然有正负50K的频偏,已经严重影响音质和灵敏度了),更换新陶瓷滤波器后,要重新调整所有中周(包括签频中周),使得中心频率一致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两个陶瓷滤波器串联也要找中心频率基本一致的。

网友:
有个扫频仪就方便了,更直观一些

网友A:
扫频仪扫频仪还是扫频仪必须的

网友:
第3条,我不认同

网友:
焊接引线这么长是不是也有影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声表面滤波器选择性好些

FM收音用的声表面,哪里有卖的?

楼主:
其实,一个陶瓷滤波器是远远不够的。单个陶瓷滤波器为什么不行,原因如下图:

右边是LC中周的特性,越远离中心频率,衰减越大。很理想的特性。
左侧是陶瓷滤波器,最大的缺点是,越远离中心频率,并不衰减,反而会有一个又一个的小波峰。图上是用的最多的陶瓷滤波器特性,无论远离多少,衰减不过50db,一般品牌估计最多40db。但是,一个本地强台,比外地弱台强50db很常见,天线的带宽很宽,也就是说,整个调频频段,到处都是本地强台的信号。

两片机好办,TA7358出口接LC中周,另一个主芯片接陶瓷滤波器,采用双中周方案是最佳的。
后来的单片机,TEA5591,也是双中周,先LC中频变压器,再放大,再陶瓷滤波器。

1691之类的,成品机有两个陶瓷直接串联的,但不知用的是不是一般的L10.7A,SFE10.7S之类。查不到资料。
两个陶瓷滤波器串联,接法有直接接的,有中间并300欧电阻的,有并电容的,三种接法。

两个陶瓷直接串联,老衲怀疑音质下降的原因,是群延时超标了,而不是波形变坏了,扫频仪看不出群延时的。
最佳方案是:LC中周+陶瓷滤波器。

网友:
你的这个试验我在1995年左右做过,那时候没有仪器,在信誉良好的电子商店买了几个不同色点的陶瓷滤波器做的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频仪扫频仪还是扫频仪必须的

虽然我有了扫频仪,还是不知道怎样测量陶瓷滤波器的参数,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