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轴上的小孔干啥用?

楼主(2021-11-30):
齿轴上的小孔干啥用?是否专用工具呢?有人说取下齿轮需加温,你是咋弄的?

网友A:
旋转时通风散热。侧面小孔是拆卸用的工艺孔。

网友:
不是滴油进去的吗

网友B:
会不会是里面有销子固定齿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时通风散热。侧面小孔是拆卸用的工艺孔。

侧面小孔是拆卸用的工艺孔,应该是这样,但这工具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里面有销子固定齿轮的?

细看过,没有销子,能见内面轴平的

网友:
这种齿轮和轴是过盈配合,那个孔是观测孔。齿轮压入时,刚刚过孔就到位了。所以换齿轮时要想办法切下来,某宝上有卖的

网友C:
从孔前面一点切下来,后面就可以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孔前面一点切下来,后面就可以拉下来了

切,那齿轮还有就吗?我想要完整的齿轮

网友:
不可能,一般都得换,宝上不超过五元

网友(2022-04-16):
直接买一个不就得了

网友:
小孔是拆卸用的工艺孔、拆卸齿轮用的以便更换轴承、用用粗细合适的小钢针前边磨成小斜平头、当冲子用注意斜头朝转子方向就能卸下来齿轮

网友:
用斜口剪剪齿轮与轴承结合部就可以顶出来

网友D:
是不是轴承的固定孔啊?用的是六角螺丝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轴承的固定孔啊?用的是六角螺丝固定的。。。

轻荷的齿轴用内六角头的螺丝,如高级仪器旋纽。重荷的用五金行业标准中低碳钢凹头销钉打入孔

中。可以反向针打拆出。

网友:
恐怕是用高压油枪小孔里打油,芯子自己跳出来,切勿对着人和动物!!躲开正面!不亚于枪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