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求助

楼主(2021-11-30):
近期用密度板做喇叭箱,钻孔非常困难,主要是难排屑,钻到冒烟。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请指教。

网友A:
钻木头跟钻金属不一样,钻头需要另外磨出刃口来使得排屑更通畅,你那么小的孔,还不好磨钻头。只能钻一会,停下来,退钻自然冷却后再钻,进刀量还不能太大,即不能连续钻。
由于是密度板,钻头还不能放进水里冷却。
如果是大孔,就要用开孔器,网购就有。

钻薄板,也和钻金属块的不一样的,要三尖两刃钻头,钻通的瞬间才不会跳起来打坏孔甚至伤到手。磨钻头很考验钳工的基本技能的。

网友:
工具不对头,不能用切石头钢板的钻头切木。需要专业的切木工具。

网友:
有专用开孔钻。

楼主:
感谢大家。孔径只有2.5mm和3mm,有这么小的木工钻吗?

网友:
钻头烧了,换钻头

网友:
这么小的钻头就是不快了,磨一磨就行。

楼主:
钻头是新的,就是排屑困难,钻木板无问题,钻密度板不行

网友:
如果你会麽钻头,就把后角麽大点。

网友B:
用钻铁钻头,钻木相信很容易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钻铁钻头,钻木相信很容易钻吧

不是这样的:估计你不会磨钻头的。
钻铁容易是因为铁是传热的优良导体,钻头热量容易散开降温;钻木头,木头是传热很差的物件,热量散不去就发热了,再加上木头燃点低,木屑容易燃烧,对钻头损害比钻铁更大。跟你说了,磨钻头很有技术的,钻铁的钻头拿去钻铝也不行,铝很软,钻屑卷得厉害,不容易排出来就堵在孔里卡钻了,弄不好会把钻头弄断了,磨钻头要考虑带排出钻屑。
软铁和铸铁也不一样,铸铁的钻屑是粉末,软铁的钻屑是条状的还会卷起来,不锈钢也不一样。钻橡胶又要另外考虑。这些其实都是钳工学徒时需要掌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听你这么说,知道你是行家了。呵呵,啥都会,全才。

全才到不是,就是从小爱动手,什么都折腾一下,在工厂里时候,是WG比较乱的时期,没人管,工余时间总是到处逛,厂里几个车间都玩遍了,也没人管我。汽车厂里工种很全的,包括木模,我也去玩,也会点木工。但每一样都玩不精是半桶水,倒是给家里造成不少方便,坏了什么东西都自己折腾。
也让我在外面挣外快有不少方便。
我从工厂调动离开时,一整箱的工具近100公斤,车刀、钻头、铰刀、小到自己做的镊子,连号码钢印都有。哑铃都是自己翻砂铸造的特大号,每只24公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木头跟钻金属不一样,钻头需要另外磨出刃口来使得排屑更通畅,你那么小的孔,还不好磨钻头。只能钻一会, ...

描述的很专业,一看就是钳工老手

网友:
使用钻头要会  “倒沫”  尤其深孔,我用普通钻头加接杆干过130火炮炮管,要是不会倒沫一会就研死了。

楼主:
有没有家俱厂的师傅,现在组装家俱很多用密度板的,孔钻的很光滑标准,是如何做的?

网友:
孔深超过直径4倍的就算深孔了,钻时需要采用楼上说的倒沫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现在市面上买到的钻头绝大多数有一个毛病:没有倒锥,正规钻头都应该有一定的倒锥,就是说头部直径大一点,后部直径小一点,小钻头差值大约是2、3丝,这样可以避免钻头侧面与孔壁摩擦而产生热量甚至摩擦力过大引起折断。建议买好一点的钻头,比如正规的哈量的或进口的DORMER之类的,如果是2、3毫米的小钻头而且孔不是特别深,也可以买PCB钻头,保证好用,尺寸很规范,而且是硬质合金的,硬度很高,非常耐用,只是有些脆,要防止磕碰折断,价格也不贵,2、3元一支。

网友:
  车工,怕车杆,钳工,怕打眼。细钻头,钻木头,更具挑战。
除了上述老师们的讲解外,还有一点注意的是,钻头转速不能太高,木质材料,不爱传热,否则,会瞬间产生高热,烧毁钻头,相当于钻木取火。

网友:
上淘宝或者咸鱼定做一块面板和背板,多方便

楼主:
回楼上,换了新床,旧床板废物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孔径只有2.5mm和3mm,有这么小的木工钻吗?

磨成扁尖头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家俱厂的师傅,现在组装家俱很多用密度板的,孔钻的很光滑标准,是如何做的?

马家店搜索修边机或雕刻机,开孔跟玩似的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才到不是,就是从小爱动手,什么都折腾一下,在工厂里时候,是WG比较乱的时期,没人管,工余时间总是到 ...

隔壁老王干啥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