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358高频头经典电路问题(补图)

楼主(2021-11-30):
如图,开始用的是3V电池,装好机后通电,一开始就有流水般的背噪声,旋转音量电位器到某一位置时才有声音,而且背噪声逐渐减小至消失.有时重新通电才有声音,后来换了6v电池,声音变大,连耳机都发热了,但也是时有时无。会不会是本振电路停振了?

补充内容 (2022-4-12 14:33):
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不成功了,TMD芯片是打磨过的假芯片(‵□′)

网友A:
为什么不显示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显示图呢?

我看到有图啊

网友:
电路图哪里去了

网友:
有一个电位器是微调吧

网友:
把C5加大点试试,我也做过,一开始满度盘噪音,考虑可能是振荡弱,加大C5后解决

网友(2021-12-30):
能自己制作的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