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R27电流过大冒烟怎么回事?

楼主(2021-12-01):
长风CF-2开机瞬间发现2R27冒烟出味,喇叭有大的交流声

长风CF-2电路

长风CF-2电路

网友:
4W4调整不当或下端接触不良(向下调无变化就是接触不良)。

网友:
AM广播电台鲜有播放歌曲的,一天晚上用海燕T241调幅波段偶然收听到“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播放邓丽君的歌曲,与平常用CD唱片音响放出来的声音比起来,瞬间就感觉不是同一个邓丽君的歌声。
这可能就是所说的Ge晶体管的音质表现,使我对锗管OTL功收音机失去了兴趣。

网友:
吧音量电位器关死,听有么有噪声,可能功放上边复合管有击穿了的,

网友A:
估计3ad6管子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3ad6管子挂了,,,

是吗?那为什么喇叭有很大的交流声

网友B:
如果2R27发热,2R28正常,则是4W4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2R27发热,2R28正常,则是4W4损坏。

已更换4W4为1K的精密电阻,可以排除此项

网友:
输出电容查一下

楼主:
查过了,新换的电容,就是嗡嗡的交流声不知从哪里进来的

网友:
如果嗡嗡的交流声比较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查:
1.一个整流二极管漏电或者损坏
2.电源滤波电容器容量降低或者失效。
3.信号屏蔽线(如果有)接地层开路
4.电源滤波电容器引线在维修时改动成不合理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3ad6管子挂了,,,

你说的目前看是对的,经过换管,目前电阻不冒烟了,只是有点热,同时有一个功放管也有些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目前看是对的,经过换管,目前电阻不冒烟了,只是有点热,同时有一个功放管也有些热

测量下2R27欧姆电阻上电压,按照pdf资料写的应该在5mv左右,不然电流大,温度高,电流更大,温度更高,死循环,又要烧输出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2R27欧姆电阻上电压,按照pdf资料写的应该在5mv左右,不然电流大,温度高,电流更大,温度更高,死 ...

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2R27欧姆电阻上电压,按照pdf资料写的应该在5mv左右,不然电流大,温度高,电流更大,温度更高,死 ...

调整2W4就可以调整出正确的数值么?

网友:
短路现象。很好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