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果检测负载的电流大小并返回给单片机

楼主(2021-12-01):
负载的电流大概会在12V 0~1.5A左右的电流
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他在工作时的电流吗
我在论坛上找到的运放,因为才疏学浅,对公式计算之类的有些模糊
不知道各位能否提供一个简单的方案,或者给出相应的计算公式(傻瓜计算公式)
这样的要求或许有些过分,但各位能随便指点一二也完全可以!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或许可以甩个电路图或者给个链接吗。
精度要求不需要特别高,0.1之内的误差都可以

比如你的单片机AD是12位的,基准电压3V, 3V / 4095 ≈0.00073V,

就是说,AD脚的电压每大于0.00073V就会加1.

如果你不要运放,要检测mA级的电流, 取样电阻: 0.00073V / 0.001A =0.73Ω.

楼主:
可以的话成本低于10元内就行

网友A:
MAX471 电流传感器。成品模块 有点批量也不到10块

网友B:
串个电阻 单片机直接取电阻上的电压不就是电流吗??

再复杂点就弄个光耦隔离一下

网友C:
用电阻取样,经放大器放大后到单片机AD.

至于计算要看你要求的精度,有关于你单片机的AD位数和基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阻取样,经放大器放大后到单片机AD.

至于计算要看你要求的精度,有关于你单片机的AD位数和基准电压.

感谢,或许可以甩个电路图或者给个链接吗。
精度要求不需要特别高,0.1之内的误差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个电阻 单片机直接取电阻上的电压不就是电流吗??

再复杂点就弄个光耦隔离一下

光耦隔离是为了排除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471 电流传感器。成品模块 有点批量也不到10块

你好,我搜了一下,芯片好像停产了
还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或许可以甩个电路图或者给个链接吗。
精度要求不需要特别高,0.1之内的误差都可以

0.1 是百分之 0.1 还是?

单片机是什么单片机,有没有内置 ADC,需要多高分辨率,检测的电流是单向还是双向(正负),负载和单片机是否共地,是否需要隔离,这些细节都影响你的方案。

最简单的就是单片机内置 ADC 且满足分辨率和进度需求,直接一个电阻检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搜了一下,芯片好像停产了
还有什么推荐吗

MAX471 是高边电流检测放大器,其作用是将高边(相对于参考地的电源正极或负极)检流电阻的电流镜像到参考地,使得无法承受太高共模电压的 ADC 可以获得合适的输入范围,但它不含 ADC,你仍然需要 ADC,片外或单片机内的。

同时你也需要两个合适的、足够精度的检流电阻。

如果你的应用必须进行这种高边电流检测才需要 MAX471,如果不是,则不需要,要根据你的具体场合而定。如果需要,自己做一个也不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搜了一下,芯片好像停产了
还有什么推荐吗

淘宝还有。成品模块我看也就10块价位。

1,高边检测不会影响你整个电路的接地设计。

2,不用单独供电,RS+和 VCC一体,3V - 36V

2,电流输出检测结果,会大幅减少布线和距离对输出信号的影响。 用一个2K电阻就可以获得1A/V对应输出。 而且改变电阻可改变比例。

3,内置电流正负指示。可以分辨充电放电。无论是做充放电指示还是告警,防倒灌保护都可以更简单的实现。

如果你不需要做电量计量。只是看数值+保护,输出直接2K电阻接电压表头(把V改成A即可), 保护功能直接LM393比较器或者简单三极管Vbe控制导通去拉断电源。

网友E:
电流检测以前做了不少,找两个例子您参考一下:

形式一:检流电阻+运放放大
以前做的小数控电源的DC-DC板,R2是检流电阻,通过这个电阻将电流信号转为电压信号。
为了尽量降低功耗、减小影响,R2的阻值一般都用的很低,毫欧级别,电阻上的压降也就很低,几个毫伏而已。直接送单片机的ADC是不行的,要加一级放大。
下面的红框是放大部分,就是个由运放组成的典型的反相放大,R8、R6决定放大倍数,图上写了些“注释”供参考。检流电阻右侧接地、左侧采样,输出的是负压,后面的放大接成反相放大形式,输出正压给ADC。输出经J2连接器的2脚送数控板,直接接到MCU的ADC输入端。
按图上的参数,输出的每V电压代表5A电流,您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修改R2、R8的值。图上的运放需要负电源才能工作,数控板有一路PWM专门负责产生负压,您照搬可能不合适。要是要求不高的话,运放可换成LM358之类的单电压运放,减少麻烦。

如果单片机资源丰富,下图红框内是负压发生电路,实际验证过,您可直接拿走使用。有了负压,运放选型就宽泛多了,可以选性能好点的运放。358的失调电压较高,要求高的话不太适用。

下图是检流电阻和运放实物及在板子上的实际安装情况。

形式二:使用专用的电流检测IC。
上图是以前做的USB电压电流表,使用了电流检测IC MAX471,这个IC内置了电流检测电阻,使用起来很简单。
按上图接好,RS+、RS-之间每流过1A电流,OUT脚(8脚)就输出0.5mA电流,外接一只电阻将电流信号转为电压信号,阻值2K时对应1V/A,直接送单片机的ADC输入就可以了。
IC的SING脚(5脚)还能检测电流方向,电流由RS+到RS-时,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
这个IC“量程”是3A,可并联使用,这个小表就用了2块,6A量程(维持1V/A的输出,R1阻值要减半)。

MAX471实物及安装情况。

网友:
使用INA219检测,IIC传输,无需复杂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
形式一:检流电阻+运放放大

以前做的小数控电源的DC-DC板,R2是检流电阻,通过这个电阻将电流信号转为电压信号。
为了尽量降低功耗、减小影响,R2的阻值一般都用的很低,毫欧级别,电阻上的压降也就很低,几个毫伏而已。直接送单片机的ADC是不行的,要加一级放大
...

你们的单片机都没有 PGA 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0.1 是百分之 0.1 还是?

单片机是什么单片机,有没有内置 ADC,需要多高分辨率,检测的电流是单向还 ...

感谢大佬的回复~
我stc8的芯片, 内置ADC
所以准备串个电阻加运放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检测以前做了不少,找两个例子您参考一下:

感谢大佬详细的分享~
我准备用串电阻+一级放大的方式先试试看。
如果搞不出来就用第二种MAX471的方法,比较简单

网友:
10块的预算差分运放毫欧采样电阻还不是随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