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智能充电电路问题

楼主(2021-12-01):
最近想做一个太阳能供电的收音机,想在有光的条件下可给电池充电,无光条件下电池可供电收音机。在网上找到了这个图,不知道里面的场效应管和二极管能不能替代?或者有没有类似的控制电路可以介绍一下?我的太阳能板是5V的,电池打算用3.7V的锂电。

网友A:
1、轮胎 1073 要 3、4 刀一个,你确定你的太阳能电池和收音机需要用那么贵的芯片?

2、这摸死是个 Vgs=5V 时 Ron=0.1Ω 的普通摸死,能代替的很多,它只是一个简单开关,目的在于检测太阳能电池电压,实现一定程度上的 MPPT;二极管(1n5818)是普通的肖特基,759 是稳压管,这电路真凑合...

3、你的应用(收音机),5V 太阳能板给锂电池充电,不需要太多额外控制或 MPPT,(3.7V)锂电池充满 4.2V,和太阳能板的 MPPT 电压就差个 0.8V,不需要考虑太多,直接用一个 TP4056 这种几毛钱的锂电池线性充电控制 IC,太阳能板输入,锂电池输出即可

除非你说你的太阳能板功率很大/电压很高、锂电池容量很大、需要的充电电流很大,才需要考虑 MPPT 之类问题。

网友:
咸鱼市场上太阳能控制器便宜又好用,为什么不去弄一个

网友:
这么贵的电路,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轮胎 1073 要 3、4 刀一个,你确定你的太阳能电池和收音机需要用那么贵的芯片?

2、这摸死是个 Vgs=5 ...

锂电有自带保护板是不是就直接与太阳板和机子并联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锂电有自带保护板是不是就直接与太阳板和机子并联就行了?

保护板可靠,且你的收音机能承受太阳能板的电压就行

不过我通常更喜欢我上面那个方案,理由,
1、负载接锂电池上,电压不会超过锂电池的电压;你三者并联,充满保护板开路,太阳能板的电压加到负载上,如果负载电流不大而太阳能板足够大,电压会比较高,10cell(5V)太阳能板开路电压可能有 6.3V 以上,这个问题多少要考虑一下

2、TP4056 之类充电管理 IC 通常有 C/10 或定时的充电终止,这样对电池比较友好

其实,如果你的系统长期满电的话,我会考虑自己设一个充电方案,把充满电压限制到 3.9V 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可靠,且你的收音机能承受太阳能板的电压就行

不过我通常更喜欢我上面那个方案,理由,

像德劲DE13这种带太阳能的收音机也是类似的电路?某宝上大多数那种扁扁的3.7V锂电好像都是带有保护板的,难道还要去掉保护板再加个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德劲DE13这种带太阳能的收音机也是类似的电路?某宝上大多数那种扁扁的3.7V锂电好像都是带有保护板的, ...

保护板肯定不拆,如果是不带保护板的电芯你还得自己加一个

保护板是保护板,充电管理是充电管理,不能混为一谈或者认为有保护板就不需要充电管理。

至于商品太阳能手淫鸡怎么做那就不清楚了,我肯定挑简单但也要可靠的 不过如果太阳能板足够小,人家要偷懒或者说省个充电管理的钱...

TP4056 那点蚊子肉也是肉嘛

btw. 有个 TP4056 你还能知道充满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