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DA5807FP的5V太阳能低功率FM收音机

楼主(2021-12-01):
闲来无事,把之前的RDA5807FP电路板稍微改改,装上一个之前买的,15元一斤的瑕疵太阳能板,实测5.5V,电流多150mA,太阳直射的情况下可以稳定收听。光照弱时会有蜂鸣声不能正常工作。本收音机未接电池,只要有阳光直射就能听,可作为简易的应急收音机使用。

网友A:
接收效果好吗 ?我在网上买的一个5807收音模块,死活都弄不出声音,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的问题。折腾有心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效果好吗 ?我在网上买的一个5807收音模块,死活都弄不出声音,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的问题。折腾有心无力 ...

效果可以,接单片机的话我就不清楚了,如果是直接按电路来应该是可以响的

网友(2023-02-22):
引用 网友A:
接收效果好吗 ?我在网上买的一个5807收音模块,死活都弄不出声音,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的问题。折腾有心无力 ...

效果非常好,最近我也开始折腾这款套件,可玩性很高。接线无误一般都会响,除非芯片本身有问题,或者是晶振有毛病。

网友B(2024-12-07):
5807芯片有没有不需要晶振就能做收音机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5807芯片有没有不需要晶振就能做收音机的电路图?

RDA5807是DSP收音机,时钟振荡器省不了,想做不用石英晶体的收音机,可以选用TDA7021+TDA7040+TDA7050组合。不过,TDA7021或者TDA7088用按键调谐灵敏度不高,用可变电容调谐就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