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K AS-300A高频焊台开机显示700度温度不准故障检修过程

楼主(2021-12-01):
TPK  AS-300A高频焊台出现开机显示五六百度,不加热,需要等待二十分钟左右才开始正常加热,或者使用前把焊台放在太阳下晒热有时开机就正常了。
开始以为是烙铁头的问题,然后又重新买了把原厂手柄,结果故障依旧,那就应该是板子有问题了。拆机看了下,在电源板和控制板上分别有一片芯片,CD4011和OP07C,就直接tb分别买了芯片,理论上应该是OP07C的问题,这个ic与温度相关。
到货后先换OP07C,更换完一切正常了,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试试~
顺便更换了个白色数码管、彩色按钮, 提高下颜值,哈哈。

网友:
羡慕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