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数控电源终于完工啦(有图有真相,还有BOM清单)

楼主(2021-12-01):
最近有点儿闲,不知再鼓捣点儿什么了,突然在坛子里看到@ezj2008 大侠做的数控电源2.0(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0207-1-1.html),眼前一亮,这不就是我一直想做的嘛。去年疫情憋在家中,改了一个可调电源,但总的来说不太理想,只能调压不能恒流,低电压不稳定,时不常还打个嗝儿……
把ezj2008大侠的帖子都看了一遍,兴致越来越高,这个作品就是DIY界的劳斯莱斯呀。当知道没有套件,只能完全DIY时,心里凉凉,从没玩儿过技术含量这么高的玩意儿,而且还需要自己打板、买元件,准备放弃了。第二天心痒痒的又把帖子仔细看了一遍,重新燃起了一点儿信心,谁还不是从零开始,试试吧,万一站在风口呢,猪都能飞起来。
先从打板开始,ezj2008大侠提供的开源文件都是AD生成的,本想省事儿用KiCAD,却怎么都打不开文件。在群里请教了老师,自己安装并自学了两天AD软件,总算是能打开PCB文件了,试着在嘉立创享受一下Free的感觉,免费打了驱动板和控制板,还真有天上掉馅儿饼的事儿。前后面板不着急,等下月再薅一把羊毛

楼主:
接下来的难点就是买元件了。像我这样的伪电子爱好者,之前只是买套件过过瘾而已,这个电源近百种元器件都要自己买,那是大姑娘上轿第一回呀。常规阻容元件还好办,注意下封装就行,功率元件、继电器等没标注规格的,就在提供的照片中找,或者量PCB板上的管脚尺寸来判断,实在没法确定的就不同型号的买几个,看哪个合适就用哪个。提示一下,OLED的FPC插座一定要看排线的触点方向,开始(LED屏下单还没到货)看图片还以为触点两面都有,就随便选了个插座,结果拿到屏一比划,FPC插座还真就买错啦。 在这些芯片选择上,芯片型号、功能、参数对ezj200专业人员可能都不叫事儿,对我来讲这是最困难的。开源资料中都是芯片名称,具体型号、参数都没有,名称中多个后缀字母我都不知对错,只能下载产品手册一一对照,尽管看不大明白,也只能装装样子看个大概,好在这次买的芯片都没翻车。在买芯片这个过程中,真正领教了什么叫无奸不商,在芯片紧张的大势下,价格涨了不少,这也能理解,但有些商家简直丧尽天良。比如温控LM75B,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枚芯片,很多店家都标有货,并且标价也就块把钱,就选信用高的几个店家下单,结果下了单就被客服取消,告诉我没货,要调货的话每个芯片30元,简直就是抢钱呀。不甘心被人鱼肉,查资料发现GX21M15U可以实现Pin-Pin替代,欧耶
顺便把BOM清单整理了一遍,包含购买链接,给后来者提供些便利。

清单BOM表(链接).rar

楼主:
为了把板子焊得更漂亮些,提前买了几块练习板子热热身,最小的贴片0402焊得我老眼昏花,我只有个放大镜,差点儿就去置个电子显微镜啦。焊接过程总体还算顺利,也走了一点弯路。刚开始拿到板子很兴奋,看DIY说明中要把裸露的铜箔覆锡,就先干了这事儿,结果把好几个焊盘堵上了,后来焊这些功率元件还费了不少劲儿。最难焊的就是OLED屏的插座,0.5的间距,放大镜都看不清楚,真难为我这老花眼了。焊了好几遍,还焊坏了一个底座,旁边两个接线端子也受了牵连。换了几个烙铁头,或多或少都有连锡的地方,不管用多少助焊剂怎么拖焊都不行,看来我的焊锡丝档次不够呀。不得已只能用吸锡带拖一下,感觉焊盘都被拖歪了,也不知有没有虚焊,只能祈求上苍开眼吧。
怕这个底座焊得不实,双十一剁手置了台风枪。用风枪吹贴片果真又快又整齐,后边拆单片机也立了汗马功劳,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楼主:
硬件都完成了,怀着忐忑的心情接电测试一下。按照说明文件中要求,把开关电源输出调到最大,我这个只能调到29V,应该满足要求,几个检测点电压也都差不多,只是7V处测量是7.5V,看电路图也是7.5V,这下就放心啦。

楼主:
软件部分就比较生疏,反复看了几遍DIY说明和使用说明,才明白软件分为两部份,一个是给单片机刷固件,另一个是参数调校。一步一步来吧,曙光就在前面。网上买了个六合一的USB转换模块,转TTL、485、232等都能用了,店家给了比较详细的资料,包括STC-ISP软件的使用。感觉似曾相识,之前给孩子做过手指陀螺和LED旋转屏幕,都是用的单片机,也是要刷程序,比较了一下基本相同,这一步又顺利过关

楼主:
一切准备就绪,所有连线接好,上电测试。奇怪,输出端一点儿电压都没有。又翻开看使用说明,必须先校准电源,否则无法正常工作(实际是驱动板有问题),只好按照说明书顺序一步一步来。先用“手动校准”方式调校,但没有输出,这叫我怎么校准呢?没办法只好用“默认校准”方式大致调校一下,等电源能工作了再细调吧。反复折腾还是没输出,这时30V正极输入端子没拧紧线脱出来了,估计碰到了SS54阴极(连接XL1509 2脚),当时没在意,重新拧紧后再上电,发现7V测试点达到29V了,测电压时7805把我烫了一下,赶紧拔电源,测XL1509发现1脚2脚短路了,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1509 OVER啦。
不管我怎么设定输出电压,检测到的电压一直是1V,DAV检测点电压也不随着设定电压而变化。

楼主:
经请教ezj2008大侠,应该是DA电路有问题或者FPC线路问题。用万用表艰难的量了两块板FPC所有线路,都是通的,那就可以肯定是DA的问题了。这让我从何下手呢?也不知道每个点的正确数值呀,于是咬咬牙狠狠心,重新做一套,如果这套没问题可以慢慢查那块问题板。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下第一场雪的那个周末,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终于完成了第二套板子,并且一次成功

楼主:
有个小插曲,焊控制板时脑子有点儿进水,R35、36和R31、33、34一起焊的,把R35、36也横着焊上了,导致单片机CC、CV两脚形成回路,把单片机烧了,屏幕不显示了。只好用风枪费劲巴拉的拆装单片机,浪费了大半天时间。如果没风枪,真不知道怎么把单片机顺利拆下来呢。

楼主:
经过两个晚上排错,问题锁定在AJ1上,发现是AJ1供电脚虚焊,看来用烙铁拖焊确实不牢靠呀。补焊后电压检测正常了,但继电器仍不动作还是没有输出。顺着单片机ON/FF信号线路一路排查都OK,三极管Y2焊得也没毛病,实在没招儿了,换个Y2试试吧,结果还真就是它的问题。中国制造还要走很长的路呀……

楼主:
后面装配按照说明文件操作就没什么难度了,就是底壳几个螺丝孔,用卡尺标定得非常精准,但用小电磨打出的孔简直不堪入目,位置也跑偏了,螺丝孔倒角也没专用工具,就用大点儿的钻头旋一下,原本完美的作品一下子被毁了的感觉。不管怎么说,我的手工作品总算新鲜出炉啦。
啰里啰嗦,其实就总结出就一句话:动手前一定做好功课。

楼主:
在后期联机调试中,还发现一个问题,我的电脑是win10 64位系统,因有杀毒软件,这个电源的PC端软件总是被认定为病毒给删掉,一定要把杀毒软件禁用。开始双击PC端软件弹出报错,需要安装mscomm32.ocx 串口通信控件,于是在度娘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个控件并copy到C:\Windows\SysWOW64目录下。

楼主:
在DOS窗口输入指令regsvr32 MSCOMM32.OCX,又出错啦,反复操作了几次都不行。仔细读网上攻略,是要用管理员权限打开cmd窗口,原以为自己就是本机管理员不需要特别操作呢,嗨,没文化真可怕……

后来精细校准的时候,还烧了TIP36C。发现一个规律,只要进一步鼓捣,总会出点儿问题,全部都翻新一遍,这个高大上的电源就该弄明白了

全剧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部分就比较生疏,反复看了几遍DIY说明和使用说明,才明白软件分为两部份,一个是给单片机刷固件,另一 ...

usb转换模块是哪家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转换模块是哪家店?

优信
我大部分元器件都是他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信
我大部分元器件都是他家的

ok 感谢 我看看

网友B:
算下来总成本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下来总成本是多少?

200多,剩一堆元件。如果做得多成本能摊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