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高频头实用电感测试

楼主(2021-12-01):
       最近迷上了FM高频头的制作,坛子里好多爱好者提到:谐振电感线径选择(极力推荐大线径),虽然书本上也有这方面的结论,为了感官上验证这个公理,做了测试,过程和结果如下:

                            线圈内径            线径                  电感量             Q
          电感1           9mm         1.5mm镀锡铜线       0.073微亨         22
          电感2           9mm            1mm漆包线          0.073微亨        16.5

两个电感

两个电感

电感1

电感1

电感1测试值

电感1测试值

电感2

电感2

电感2测试值

电感2测试值

虽然测试条件不是工作条件,但是结果还是有参考价值。

网友A:
测试频率不过200KHz,Q值基本上是按照导线截面大小决定的,这时候参与导电的部分比较多,故即使用镀银线,Q值区别也不大。当频率达到FM的水平时,镀银线的优势立刻就会显现,这时候镀不镀银立刻就会有区别。

网友:
高频信号的趋肤效应明显,镀银线应该更好。

楼主:
下图的高频头,就是采用了1.5mm镀锡线制作,图中输入线圈还没有更换。

网友B:
没必要盲目追求Q值,你看阿尔卑斯车机高频头,用的线直径感觉0.4mm左右,绕线直径也很小。
但是人家的灵敏度就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频率不过200KHz,Q值基本上是按照导线截面大小决定的,这时候参与导电的部分比较多,故即使用镀银线,Q ...

谢谢L大大指点,看来还是要买镀银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盲目追求Q值,你看阿尔卑斯车机高频头,用的线直径感觉0.4mm左右,绕线直径也很小。
但是人家的灵敏 ...

谢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L大大指点,看来还是要买镀银线了

“指点”不敢,就是个经验分享。从前做27MHz发射机时,输出线圈用的普通铜丝,距离怎么拉就是拉不开,换了同等直径的镀银线,一下子就解决了,效果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网友C:
感谢分享! 现在的镀银线有很多是漆包线,麻烦测一下有漆和无漆Q值有无差别。谢谢!

网友:
   按书提供的都是  1mm到 1.2mm铜线 ,我用线径    2mm铜线效果很好,就是线硬度有点

网友:
好,谢谢,配多大的可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点”不敢,就是个经验分享。从前做27MHz发射机时,输出线圈用的普通铜丝,距离怎么拉就是拉不开,换 ...

看过L大关于集肤效应的帖子,我这方面实践几乎没有。电桥上可以看到Q值随测试频率变化而变化,在此电桥的测试频率范围内,Q值与F成正比。靠电桥能看个大概,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做的高频头选择性不太满意,所以呢才试验这几个电感对选择性的影响(当然还有中放通道的带宽),再次感谢L大大的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 现在的镀银线有很多是漆包线,麻烦测一下有漆和无漆Q值有无差别。谢谢!

我只有1毫米的镀银线,没有镀银漆包线,所以还没有做这方面的试验。

网友:
实际上没必要纠结,漆包线和镀银线实际使用中几乎没有区别,回路在实际电路中都是带载的,而100M的频率下回路负载阻抗都不高,一带载差别就被抹平了,镀银线在短波还有点优势,我看过一些大厂的FM高频头线圈甚至类似网线那种带皮的单芯铜线,线径也就0.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