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四联可变电容喷油试验结果

楼主(2021-12-01):
一年半之前喷的:

喷之前,调谐指示针位置正常,刻度准确。
当时喷的场景,老衲手都喷酸了。

今天,测试了一下,调谐指示针位置很不正常,严重偏高,图片是收听96.6MHz,指针跑到105MHz位置了。
但接收效果正常,四联和电位器没有任何咔咔声。
看样子,喷的油,永远不会干的。电容量永久改变,无法恢复。

以前喷过别的机,无论喷之前四联如何咔咔声,喷之后,都丝般顺滑,但四联电容的电容量永久改变,因为油干不了。
喷油修复四联可变电容的咔咔声,有得,有失。

IMG_20211201_180946(96.6MHz位置,指针最左最右位置调的和原来一样)x.jpg

补充内容 (2021-12-1 21:51):
40喷另一台收音机,是只喷四联,不喷其它元件,大概两年前喷的,四联电容也永久改变了,改变值和此机差不多。

网友A:
应该喷这个吧。

网友B:
能保护线路板不被腐蚀吗?

网友:
德生的袖珍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保护线路板不被腐蚀吗?

不会,这种是挥发性溶剂,喷好就干了。

网友:
我的机子线路板开始出现腐蚀了,用什么可以保护?

网友:
洗干净用涂PCB的绿油来保护。

网友:
曾经往双联薄膜电容器里滴汽油而报废过。

网友:
WD40作用是除锈润滑,清洗音量电位器还可以,高频部分使不得。

网友:
试验说明WD40的介电常数比空气大,增加了可变电容的容量,导致本振频率降低,可变电容不得不继续减小才能达到原来的振荡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喷这个吧。

他那样折腾尚不至于死球,你这个上去,四联中的薄膜会严重变形,死球了。

网友:
密封双联只能用无水乙醇清洗!

网友:
清洗触点,电位器,我用的CN-10,效果也挺好。
也是油性的,安全无腐蚀,对电位器的噪声,基本立杆见影。

楼主(2022-09-11):
介绍一下效果。
最近测试,中波、调频,效果优秀,没发现问题。
中频、鉴频调整顺畅,频率覆盖跟踪没时间调。

另一台喷四连的,喷前四连嘎嘎嘎嘎响,喷后大概三年了,没有任何嘎嘎声。

喷几台后的经验:四连喷油似乎没有必要喷那么多,似乎喷一点点就可以了。熟能生巧就是这么来的。

不过,老衲喜欢狂喷。

老衲波段开关、音量电位器都是这个喷。迄今没有问题。

(喷油后,四连容量改变这个缺点无法消除)

网友:
楼主又一个吃蟹 人

我曾经只是滴了几滴,然后拆开可变,一片片用纸巾擦了装回去的

网友:
四连有杂音,原因之一是动片转轴与接地脚接触不良。我的办法是在四连顶端中间钻一个一毫米的小孔,看到转轴,然后往里面滴一两滴w40,转几下,一般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