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车载吸尘器的拆解维修

楼主(2021-12-01):
费了一番事才拆开,本来以为会明显发现脱焊什么的,结果拆开后什么都没有发现。
前面充电一切正常,后面充电就没有任何反应。
拆开后发现三节电池都正常,电压都是3.8伏左右,正常显示。所有的连线都正常,没有脱焊
电路板上也没有明显的烧毁痕迹。
充电器正常,14伏左右
有修理过的或者同好赐教!

网友:
这个我也有,就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应该重点检查电机和MOS管吧

楼主:
谢谢两位,刚才测了一下电池,电压3.8估一只,用交流电档测电流7.5A左右,直流电10安档点了一下也差不多.电机试了一下能转.MOS管咋测,可以在板上直接测吗?

楼主:
2SJK2  NCE3080K这个可能就是MOS管了,估计这个出问题的可能性大,准备这两天买一个换上.这个是必须热风枪拆焊还是可以用焊枪操作?

楼主:
刚才测了一下VDS11伏,资料上说是30伏;ID只有24左右,资料上说是80A.VGS显示正反都在0.2+-,资料显示要求5伏或10伏.是不是确定是MOS管坏了.

楼主:
换了一只MOS管,VDS和VGS都是11.3伏.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估计这不是我这一类菜鸟能搞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