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灯丝供电问题

楼主(2021-12-01):
一台蓝光播放机 读碟播放正常 VFD屏幕不亮   不知道那坏了

网友A:
先查负30伏电压正常不正常,灯丝电压正常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负30伏电压正常不正常,灯丝电压正常不正常

看了有负22v 灯丝没电压  不会修啊

网友B:
灯丝一般交流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丝一般交流供电的。

在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有负22v 灯丝没电压  不会修啊

顺藤摸瓜,看看 VFD 灯丝接哪了。一般来讲用市电的台式设备 VFD 有两种供电,一种直接从电源变压器取灯丝和负压,通常变压器是工频变压器;一种从主电源(5V 或 12V)变换得来,后者需要一个高频变压器,所以观察一下电源结构找到灯丝供电方式就容易解决问题。

网友C(2022-09-11):
我的老日立777录像机也是 VFD屏幕不亮   不知道那坏了,资料都难找

网友(2022-10-25):
引用 网友C:
我的老日立777录像机也是 VFD屏幕不亮   不知道那坏了,资料都难找

我可以帮你参谋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