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D95卡座,放音正常录音无声,电平灯不亮

楼主(2021-12-01):
清洗录放开关无效,求指导检修思路。

网友A:
先发个卡座的外观图片看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发个卡座的外观图片看看再说

可以百度很多图片

网友B:
放音正常的话证明元件没有问题,还是要检查录放开关,光清洗不一定接触良好。把开关打在录音状态,用万用表检查每个接点(特别是信号通路的接点)是否全部接触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音正常的话证明元件没有问题,还是要检查录放开关,光清洗不一定接触良好。把开关打在录音状态,用万用 ...

开关没有问题

楼主:
多谢大家,原来是二个录音电位器都坏了,这个情况极少见。